使用4056充电IC 烫手,时间长电池会鼓包吗

楼主(2025-07-03):
网传好像会鼓包!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A:
充电芯片发热和电池鼓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吧

网友:
芯片挨着电池就会

网友:
4056充电IC 发烫后会自动降功率使用的,为此我是在背面的覆铜板上粘个散热片帮助散热,那样4056充电IC只是轻微发热。

网友:
4056是线性充,电烫手是正常的

网友:
电池别靠近 ic附近,或者充电电流调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发热和电池鼓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吧

二○二五年七月六日

网友:
前天,我把18650电池装反方向,导致一块TP-4056小板烧了....网上资料不是说好有插反保护功能的吗?

网友:
以前有个设备因为空间位置限制,不得已把电池粘在了4056小板上面,
  没用一个月就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