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压力锅上压后盖子和煲体之间有缝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5-07-03):
如图,缝隙不小,看起来有点吓人,已经把压力开关调到最小压力了,这种是因变形引起的,还是压力引起的?

网友A:
塑料壳变形了吧,我猜的...

二○二五年七月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壳变形了吧,我猜的...

试了两个盖子,都会顶起来

网友:
应该是外壳的原因,内胆卡住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形变

楼主:
不漏气,或者说不会从侧面缝隙的地方漏气

网友:
新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不漏气就行

网友:
锁紧是靠内侧的卡口锁定的,不是靠外壳,不用担心。

网友:
形变 了,要好好检查一下再用

网友:
分析起来:电压力锅上压后盖子和煲体之间有缝隙一般可能是锅体上压盖体的槽中----连接盖子处有渣粒在里面所导致,仔细找找,仔细清洗一下。

网友:
我们家的不会,不过样子不一样,我们家类似这样,不过是老款,用了快10年了

网友:
很正常,锅胆上盖有硅胶圈,有弹性的,按道理应该严丝合缝的,可能是锅盖轴松了

网友:
卡住以后紧吗

网友B:
你这锅可以报废了!

网友:
东西在手动,仔细检查下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C:
用手按能按下去么?可以就是上盖外面塑料和里面不锈钢的分离了,要重新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按能按下去么?可以就是上盖外面塑料和里面不锈钢的分离了,要重新弄一下 ...

按不下去,塑料和不锈钢没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锅可以报废了!

不至于,大不了不用高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