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哪位大佬知道格力空调红外编码的校验码如何计算的

楼主(2025-07-03):
格力空调的红外编码一般采用35+32位组合而成。

第一组的35位数据,主要是设置空调模式、风速、温度等数据。
第二组的32位数据,最后4位是校验码,目前从网上搜索到的是这个方案:

Sum1 = (10 + Byte0到Byte3的低4位之和 + Byte4到Byte6的高4位之和) & 0x0F;

代码:
void CRC()        //计算校验码
{
        u8 i,sum = 10;
        for (i = 0; i < 4; i++) sum += (irdat[i] & 0x0F);  // Byte0~3 低4位
        for (i = 4; i < 7; i++) sum += (irdat[i] >> 4);    // Byte4~6 高4位
        irdat[7] = (irdat[7] & 0xF0) | (sum & 0x0F);       // 存入 Byte7 高4位
}

经测试,这个方案不可行。

下面是一组正确的数据:
1001 1110 1001 0000 0000 0100 0000 1010 010
0100 1000 0000 0100 0000 0000 0000 1111

对应的字节:
9e        90        04        0a
48        04        00        0f
究竟这最后四位的校验码是如何计算的?请各位大神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