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号电池,AA电池底部漏液有没有人研究过为何?

楼主(2025-07-03):
万用表电池漏液损坏的元凶就是AA类型的,5号电池,我发现一颗电池底部有一个环,似乎是隔绝正极和负极绝缘用的,内部四周有4个孔位,电解液是从这4个孔里出来的,想问问各位大神是否拆解过5号电池,该类型电池漏液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你想干啥,弄个发明专利还是新型实用专利?

二○二五年七月三日

网友:
电池底部漏液一般主要原因有可能是密封胶开裂、安全阀渗酸、过度充放电等制造或使用层面的问题 [1],其中铅酸蓄电池因外壳密封失效导致的酸性电解液溢出最为典型。该现象易引发电极腐蚀、电路短路等安全隐患,可通过外观检查、电解液浓度测定等方式检测,处理措施包含塑料修补维护与更换电池两种方案。

网友:
为了防止漏液损坏电器,长期不用了一定要记得及时把电池取出,别的办法几乎没有,厂家并非没有研究过,肯定是要么代价太高要么性能不行。

网友:
该类型电池漏液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应该是厂家故意的吧?

网友:
密封件老化了,很简单,充电电池一样

部分是内部化学变化产气造成膨胀

绝大多少是这两个原因

网友:
哪头是底部啊

网友:
电池没电后容易漏液

网友:
碳性和碱性都会漏液

网友B:
南孚特别漏,米家的也漏但几率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孚特别漏,米家的也漏但几率低很多。

厂家设计的问题,漏液王不是白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干啥,弄个发明专利还是新型实用专利?

发明个鬼啦,好奇问问,看到很多电池底部都是湿露露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法彻底解决

网友C:
现在的镍氢电池比一次性电池还便宜。我现在已经完全放弃AA和AAA的一次性电池,全部改用可充的镍氢电池。目前还没有发现镍氢电池漏液的情况。

网友:
在电池底部位置塞点纸巾可以极大减少漏液造成的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镍氢电池比一次性电池还便宜。我现在已经完全放弃AA和AAA的一次性电池,全部改用可充的镍氢电池。目 ...

镍氢电池指的是1.2v那种电池吗?好像时间久了也会漏,我记得会长蓝颜色的盐一样的东西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氢电池指的是1.2v那种电池吗?好像时间久了也会漏,我记得会长蓝颜色的盐一样的东西出来 ...

我在2008年买了16只爱老婆镍氢电池,8颗5号,8颗7号,一直都在使用,到现在已经17年了,还没有一颗漏液的。电池都要买质量好的,我现在买的是国产的倍特力BPI5号2100ma和7号600ma的充电电池,一共买了50多颗(买这么多有些是用来备用的),把热水器,智能锁,照相机,各种遥控器等使用5号和7号电池的设备,全部替换成了镍氢电池了,目前使用了2年多,还没有发现有漏液的。

网友:
我发现,我碰到的大多数漏液的AA电池都是过度放电后发生的。

网友D:
楼主说的是碱性电池~它的+极是不锈钢筒,—极(就是底部)是像泡钉状的金属圆片中心一根金属细杆,细杆与外筒之间卷绕发电物料,—极圆片与+极外筒之间衬垫环装绝缘塑料片而密封,当电池内部气压过高或水分过多,可以通过密封环上的泄压孔排出,防止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是碱性电池~它的+极是不锈钢筒,—极(就是底部)是像泡钉状的金属圆片中心一根金属细杆,细杆与 ...

钢桶不是负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