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磁离合器拆解(5SH-002)

楼主(2025-07-03):
拆之前来个亮相

拆开后

整体算三个部分吧

全部散开看看

离合器摩擦面

作案工具

连接方式

这两个套管压到一起的

其中一个是通孔的

另一个带个小台阶

硬敲就打开了

网友:
这个就是电机的电子刹车?

网友:
复印机上的,对吧

楼主:
复印机上的忘了是纸盒上的还是送纸部分的

网友:
啊?好热的天还在把电磁离合器拆解了?
楼主,我很想要那个齿轮

网友:
这玩意第一次见,做工不错

网友:
看着像是激光打印机上的。

网友:
打印机上用的多,其他地方还没见过

网友A:
看不懂怎么运作的。

网友:
这种东西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第一次看内部结构,谢谢分享

网友:
头回见,拆解的挺细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怎么运作的。

电磁线圈,通电吸合,断电分离,就这么简单。

网友:
修复印机拆过不少,这个用料好

网友:
我以为是汽车里磁粉离合器。原来是打印机,复印机上的,移动零件实现离合。

网友:
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这个电磁离合器小巧,结构也比工业设备上的电磁离合器简单。

网友:
拆过机床用的那种湿式多片离合器,出铜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