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老式乘风电风扇

楼主(2025-07-03):
同事的一个电风扇,说是突然不转了,上电确实不动,拉了一下机头到底座的这根线,风扇开始转了,再拉也没有掉电。大概率是电机到底座这段线有折损,因为摇头的时候这根线会有拉扯。同事看会转了 就匆忙拿去先用了,算了 等彻底断掉再帮他接吧。

乘风电风扇 杭州本地品牌

妥妥的古董级

打开底座 是那种m4的一字螺丝

底座内部 电感调速 琴键开关 小灯泡照明 年代感拉满

小灯泡 如果供电220v,0.15A 毛30瓦叻(有朋友说6.3v,那功率就低了)

电机电容

电机部分 摇头是钢丝拉绳控制,外面两根线粗的是电机线,细的是摇头拉绳。

就是这段线动了一下 就转了,再动也没有掉电。

等再不来再给他重新接线吧。谢谢支持。

网友:
确实是古董级别的电风扇。
说实话,老式电风扇还好用,我妈妈特别喜欢过去的华生牌电风扇。

网友:
DIAO SU KAI GUAN   调速开关的拼音不应该是Tiao Su Kai Guan吗

网友: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网友:
古董级别的电风扇。

网友:
你这是妙手回春  厉害了

网友:
老古董,动力杠杠的,风也非常大

网友:
不处理一下那不是有触电危险么?

网友:
老家好像也有一个这样的
其他牌子,转起来,风力还是很大的
不过噪音也大

网友:
那个年代的东西质量真好...

二○二五年七月三日

网友:
我家用的是嘉兴产的海鸥牌落地扇,估计有30斤。记得是1985年的时候,我父亲开着12匹手扶拖拉机带我和母亲去县城买的,一起还买了17英寸的西湖黑白电视机。现在只有电风扇还在服役,不过那白色的胶木插头不耐摔已经换了,照明灯泡烧坏了没换。想想现在的物质真是丰富,一天的工资可以买台不错的风扇。

网友:
老货质量真好 但功耗大 噪音也大  记得小时候吹的落地扇声音挺大的 那时候夏天还经常停电

网友:
杭州乘风,苏州长城

网友:
这风扇有点年头了,全身大部分都是铁做的。

网友:
确实是古董级别的电风扇,用料不 错

网友:
好家伙~带“吊速开关”的电风扇,紫铜、生铁、熟铁、熟铝、硬塑料、软塑料都用上了的万年牢电风扇,一定把电扇厂耗死了它也不坏。
当年台扇都是奢侈品,我同事家人是“五金二级批发站“经理,大家借光都去买电扇,我就买不起台扇(虽然经理给便宜的批发价)只能选了一个吊扇~所以那时候电扇用料爆足也是理所当然。

网友:
四十年前的东西,连电容器也没换过,还是原装铁壳电容器。

网友:
老古董质量杠杠的

网友:
见到过一台高温状况下使用的,线包和接线一碰就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