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山拆解:拆个LENOVO联想手机电池,2000mAh,已微鼓包,留下保护板就好

楼主(2025-07-03):
翻杂物箱找到的老手机电池,

LENOVO的品牌,2000mAh,额定电压3.7V,限制电压4.2V。

以前拿去改造马灯用,所以保护板的P+及P-有焊点的痕迹

现在已经轻微鼓包,所以拆之。。。
开撕不干胶外衣,采用的电芯是ATL(新时代)的产品,型号505456,额定功率7.5WH。

边框与保护板上打了不少类似热熔胶的塑胶,一个是绝缘,另外也是填充,使外观尺寸合适。

测量一下保护板正负极,有正常输出4.07V左右,说明电芯虽然鼓包了,但是依然还有点电。

接着拆,看看保护板布局及电芯的其它角度。

鉴于电池鼓包,而且出厂年月较久(2013年),所以决定只留下电池保护板日后改造18650等电池用,
切断供电(小剪刀剪断极耳),测量电芯依然还有电呢。

把不干胶外壳上的正负极标识剪下来,贴到保护板上,其它那堆杂物就直接扔垃圾桶好了。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这种保护板有什么功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保护板有什么功能呢?

过充过放吧,保护板基本都是这些功能

网友:
鼓包电池还能留下保护板用

网友:
怀念能换电池的手机

网友:
保护板留下,到时可以改手机直供电用。

网友:
好稀缺的手机

网友:
正负极有焊点,感觉是用过的

网友:
可换电池的手机没想到现在竟然变历史里的古董了。

网友:
还是可换电池的时代好,现在换电成了维修的买卖了

网友:
保护板子哟用。

网友:
轻微的还是可以用的,,,谢谢分享

网友:
轻微鼓包还能用,就是不知道容量还剩多少

网友:
10几年前的电池

网友:
13年的电池了真耐用

网友:
把电放光再扔更安全些。

网友:
感觉万用表比手机电池还老

网友:
放久了再充电就会鼓包!

网友:
这保护板截止电压多少的

网友:
万用表 好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