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C3379抓不干净坏块

楼主(2025-07-03):
之前50包邮的飞利浦固态终于掉固件了,四片非原厂的3DV7,ID AD7E280B00C2
主控板是翼浪的拆机单贴板

体质都不太行,默认参数ECC12有一个开不出(read mptable fail),三个有一个读写校验不过扔了
ECC10有一片能正常跑圈了,写入63.12MB/s读取126.69MB/s
问题在这剩下的两片,不论怎么设置都跑圈爆红,pSLC模式也不例外
ECC5时其中一片降容到32GB另一片不降容
ECC0-2开不出来,ECC3-4爆红
锁Bin级 增强扫描 高温检测都尝试过
换了几个版本工具20231215 20240508

这两废物还有什么办法折腾

更新:ecc4有一个能30圈只有4圈出问题,另一个还是有写入掉盘的情况,勉强算50%成功率

补充内容 (2025-7-6 10:30):
问题已经解决
ECC6低格开出来跑一次红圈,然后用ECC5+当前参数高级格式化就有显著改善

网友:
让你为国家的狗的屁多做贡献哩!哈哈哈

网友:
3379我贴3DV4,有冷数据掉速

网友:
等等新版本软件吧,我觉得不至于强制半容还跑不过圈

网友:
3379都开不出来感觉没治了……之前搞过几个江波龙封装的64G mlc,江波龙正标,写穿了。半容都检验不过……四个颗粒只有一个半容能用。

网友A:
flash拆了装安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拆了装安国上?

安国似乎不支持3DV7,感觉要借个2259XT2清空架用一下

网友:
芯邦2199好像有这个参数,就是最后两位不一样,实在不行就扔2199吧

网友B:
我没看错吧?speed first速度优先,一堆报废的垃圾你整速度优先?,好像文档有写,速度优先,坏块筛不干净,而且这种颗粒还要低格模式慢扫,高格也是筛选不干净,这种报废的垃圾只能求稳,不要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错吧?speed first速度优先,一堆报废的垃圾你整速度优先?,好像文档有写,速度优先,坏块筛不干净, ...

开容量优先跑圈也爆红,增强扫描跑圈还是爆红

网友C:
选择全盘扫描,然后把高温检测和加强扫描打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全盘扫描,然后把高温检测和加强扫描打开试试

试过了……要是真没问题我大概不会发这贴了……

网友:
海力士的,还是黑片。

网友:
软件太旧了,用新的软件测试看看

网友:
SLC模式都不行的话,要么板子有问题要么闪存彻底废了。我有几个从MX500拆下来的写穿了的B16A闪存,写了超过1000PE的,TLC模式开卡存数据放两天就报错,开SLC模式写入校验数据,不通电放半年再读取都正常而且没有降速

网友:
这种差不多写穿的海力士垃圾芯片,还是别折腾了,电费都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