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2百5的弹簧体重枰

楼主(2025-07-03):
物理老师说了~测重量(重力)必须弹簧秤~如此就拆个“250”的弹簧体重计

侧面有个指示盘调0旋钮

6个面都找了把蒙面也解开了没有可拆的螺钉啥的

最后发现底面有2个弹簧挂钩

挑开弹簧挂钩,上下盖就分开了~里面贮藏了好多毛毛

指示盘也灰头土脸

清除一下尘土,看到测力弹簧、杠杆a、固定底盒里的支座b、弹簧变形触片c、弹簧变形传递杆d、弹簧变形连接齿条f等~有点复杂

杠杆系统也有点复杂~作用在上盖的体重经过盖子内的4个e点,压在底盘里的杠杆a、b的c点上,而杠杆系统的d点由底盒支持,杠杆系统的另一支点就是测力弹簧

测量弹簧的变形最终变为齿条的直线动作,再经指示盘轴上的齿轮,带动指示盘显示体重数值

指示盘调零则比较简单~就是拨盘轴上的螺纹~改变测力弹簧的静止位置~来完成

清洁了一下显得不浪费眼神了,再从底盒固定弹簧的挂孔预置2根铁丝,把固定弹簧拉起挂住,就算装复成功了

网友:
这就是机械的艺术...

二○二五年七月三日

网友:
这称不好的地方就是眼神不好的人需要蹲着称才看得到重量,优点是不需要电池

网友:
我既有机械秤也有智能秤,机械秤优点突出,放好多年也不会坏,也不需要电池,但是精度不高,智能秤功能功能强大,能提供0.1kg的精度,可以与手机相连,配合APP智能解算出其它人体数据,还能记录体重等等。

网友:
这才是模拟与数字,哈哈哈

网友:
各有优缺点

网友:
弹簧体重枰 简单稳定还不用电池

网友A:
这个估计有点年头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有点年头了?

不知道哪年的了,后来都时髦电池的了,这个吃灰了。

网友:
还是电子称,准确率高的多,机械的大胖子一下就在的不准了,还可能损坏。

网友:
以前有一个,坏了扔了,不敢拆,买的便宜货,底面的快口毛刺都没去。

网友:
时间久了弹簧弹力产生误差

网友:
原来也有一个,后来被电子的代替了。。。谢谢分享

网友:
老物件了,简单实用。

网友:
感谢楼主拆解讲解,我还以为这种机械的体重称和电子称是一个原理呢,原来是大有不同

网友:
机械式的不费电池

网友:
机械称的误差比较大

网友:
看似简单,实则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