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18650和非动力18650有本质区别吗?

楼主(2025-07-03):
我的电转电池坏了拆下来的18650和普通电池混一起了。直接挑内阻小的用可以吗?

网友:
动力电池应该在瞬时输出功率强,能承受的输入功率也大,内阻低只是一部分。

网友:
动力电池支持大电流放电,容量小一些

网友A:
一直不知道动力电池怎么在标注上分辩出来?

网友:
求专家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知道动力电池怎么在标注上分辩出来?

不同制造商所用的标示方式不同,电池外皮的标注未必能很好辩
具体还得看规格书,正规制造商都会有规格书

网友:
肯定不能混用,动力电池瞬间大电流放电才能启动电转。

网友B:
内阻小肯定放电能力强,选小的准没错

网友:
非动力电池输出电流小,混一起大电流输出坏的快,除非你用很多节并一起,这样单节还是不超过电池能承受的电流

网友:
主要看你拿电池干什么用,带什么负载?

动力电池也就是内阻较低的,像18650电池,通常3c5c放电的内阻基本在17毫欧左右,10c放电的一般在14毫欧左右,普通1c放电的基本在30毫欧左右。

像充电宝18650这类储能电芯,内阻基本40往上走,50左右居多,拆机翻新货70多毫欧都有,所以只能做充电宝,毕竟这玩意儿0.5c放电都很快会温热,充电宝里塞8节2.5AH的电池,即使0.5c放电也有10A电流,也就是30多瓦功率,而通常用这类垃圾电芯的充电宝普遍只支持5v3a或9v2a或12v1.5a,也就是最常见的18w或22.5w快充diy充电宝套件那个板子,也是中低端充电宝最喜欢用的,包括部分中高端比如刚倒闭的罗马仕充电宝等,实际上绝大多数充电宝就这功率,某些贵的充电宝就会有更多的快充协议和更大功率,比如某米的充电宝

低内阻的动力电池目的就是在大电流放电时尽可能减少压降,能把电能都释放出去。因此低内阻电芯放完电后基本就停在2.9或3.0v附近,而变态的高倍率电芯也就是内阻0.1-0.2的(俗称点火电芯),放完电后基本就停在2.8v左右。而垃圾高内阻电池,放完电后搁置一会儿就跑到3.5,3.7v了,甚至3.9v都有,因为内阻太大,放电电流带来的压降太高,

例如大功率电动工具基本上用的10c倍率电芯居多,比如18v切割机,20v电锯之类的,即使锂电钻一般也是3-5c的电池,然后你会发现同样是12v2AH电池,博世的电钻能打好久,而拼夕夕9.9包邮的12v电钻打孔几分钟就闪灯熄火了,若空转,又能转很久,一打孔又熄火了,就是电池内阻太大了,一打孔就大电流压降,保护板欠压停止

网友:
小电流的话,无所谓,大马拉小车
大电流,还得是动力电池,内部结构一样,但是正极连接的铁片载流能力不同
总之看用途,不推荐,但是小电流就无所谓了

网友:
非动力电芯,多并,也可以当动力电芯用,只是很多场景受限于空间,不能多并,因此就是产生了动力电芯,在有限的空间里,单节电芯的放电能力相当于上述多并的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阻小肯定放电能力强,选小的准没错

充电宝是小电流放电吧,选大容量是不是更合适?

网友(2025-08-11):
直接挑内阻小的用可以吗?  很难匹配内阻和容量,还有后续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