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洋4L电饭煲电源板炸了一个8脚芯片,有大师们知道IC1型号吗?

楼主(2025-07-03):
SANYO ECJ-JH5164D三洋4L电饭煲电源板炸了一个8脚芯片和一个400V4.7uF电容,芯片看不到型号了,大师们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A:
稳压输出滤波电容那里维修电源设置个12v看看操作反应是否正常再说,搞不好单片机已经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输出滤波电容那里维修电源设置个12v看看操作反应是否正常再说,搞不好单片机已经挂了 ...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修电源不如直接加一个12V电源进去,反正锅里面的空间大

网友C:
可能是个SOP-8贴片封装的场效应管,内部等效电路如下:

网友D:
一边有四个脚连在一起,不一定是芯片,可能是MOS场管,跑一下电路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电源不如直接加一个12V电源进去,反正锅里面的空间大

好的,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E:
结合电路像是非隔离供电芯片。。。这芯片炸成这样估计主控已经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边有四个脚连在一起,不一定是芯片,可能是MOS场管,跑一下电路就知道了。 ...

我是新手,我不太会,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边有四个脚连在一起,不一定是芯片,可能是MOS场管,跑一下电路就知道了。 ...

就是电源IC,不是MOS,要是mos的话主板上也找不到电源IC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结合电路像是非隔离供电芯片。。。这芯片炸成这样估计主控已经完蛋了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个SOP-8贴片封装的场效应管,内部等效电路如下: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就是电源IC,不是MOS,要是mos的话主板上也找不到电源IC

有些电源模块,mOS与芯片驱动集成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电源IC,不是MOS,要是mos的话主板上也找不到电源IC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电源模块,mOS与芯片驱动集成在一起的。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G:
看像viper12系列贴片装

网友:
坏的肯定不止一处呀,还是换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像viper12系列贴片装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一下,AP8012这个芯片引脚一样,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
没开关变压器,就一个串联稳压块吧?炸块容易烧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