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台屏幕挂灯加电池,顺便咨询一下~

楼主(2025-07-03):
如题,买了一台屏幕挂灯,选的插电款,想着自己加电池,
经测试,换了好几个充电器和线,最大也才9W的功率,虚标啊,不过确实挺亮的。
但是把电池装上后,指示灯是一直亮的,不过有没有在充电,而且满电了也亮。
大佬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没有改电池的必要啊,在台式机上用,用电源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有个倍思的屏幕挂灯,经常自己开自己关,不会搞,还放在家吃灰!

网友:
屏幕灯,屏幕灯,顾名思义,它是放在屏幕上用的,有显示器在的地方,电源应该没问题啊,就没必要改电池了吧。

网友:
那板上的五并几串的电阻起啥作用,用那么多?

网友:
电阻真多啊

网友:
这个挂在屏幕上?做什么用?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那一排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其实屏幕挂灯插USB的是最方便,要是显示器自带USB的更好,其实我也是打算把显示器的5V 引出来接挂灯,现在是单独插了个USB充电头,觉得很浪费

网友:
右下角缺少充电芯片,直接插电不是挺好的嘛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