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展示细节-DIY的鱼缸过滤系统

楼主(2025-07-03):
之前看过坛友DIY的鱼缸过滤器。今天给鱼缸换水,顺便拍几张自己DIY的过滤系统的细节。

就是这个缸,左边软管是虹吸排水管,右边夹子固定的悬空的进水管,进水的同时可以增加溶氧

缸背后的过滤系统

拿掉掉盖子

主体是一个塑料箱用两个隔板分成三个独立的区域。从左到右是一级沉淀池,二级沉淀+硝化菌蓄养池,三级沉淀+硝化菌蓄养池,池中水面下是一层隔离颗粒物的泡沫棉,水是从下面穿过泡沫棉从隔离板溢水口流向下一级。

右边出水口下面是过滤棉盘和蓄水缓存+水泵池

拿去过滤棉盘,蓄水缓存+水泵池的细节。水池连续用了快2年了,大约半年清洗一次过滤棉,水池未洗过,内壁还很干净

这是鱼缸排水软管连接过滤的进水口。这个用软管是便于建立鱼缸和过滤箱的虹吸水连接

手绘的过滤系统剖面图更能清楚细节,箭头所示是水流走向,虹吸软管来的水直接导入沉淀池底部,便于颗粒物沉积底部。两级之间隔板的溢水口也有向下的导流水道,溢水直接流到底部。每级水池水面下有一层泡沫棉,可以确保溢流到下一级的水都是经过泡沫棉过滤的。第三个沉淀蓄养池排水滴入过滤棉盘,经过过滤棉的水滴入蓄水缓存+水泵池,再通过水泵泵入鱼缸,多次滴流的过程确保水中溶氧充足,所以这个系统具有过滤+硝化菌蓄养+充氧多功能为一体

鱼缸和过滤箱处于一个平面,手绘图中的h高度就是鱼缸加水时的水位线,防止水泵停止时水溢出过滤系统。下面是更多细节

过滤箱三个池去掉泡沫棉的样子

三片泡沫棉,按照过滤池各自的形状剪成,可以卡在水面下

一级沉淀池内部,刚吸去沉渣后的样子

从一级池往二级池看,这是隔板的溢水口,溢流水道在二级池内,是半个50的PVC管,顶部用盖片密封

从二级池往一级池看

从二级池往三级池看

从三级池往二级池看。二级和三级池中是蓄养硝化菌的陶棒。捡几块人行道的破碎地砖效果比成品陶棒好

三级池的排水口

整体的样子,除了2-3个月吸一次一级沉淀池外,这个过滤没清洗过

正常使用时蓄水缓存+水泵池的样子

拿掉漏斗。漏斗的用途后面再讲

加水时看水位的浮子

完全抽出来

装浮子的管子和盖板是固定的,管子可以防止浮子歪斜和浮起不流畅

浮子和盖板一起来一张

水泵出来的水管,夹子固定

每次换水时要关闭水泵!缸内的水加到这个虚点水位标志线,这个线高和前面手绘图中h(就是溢水口的高)高度一致。这个线以上鱼缸容积就是蓄水缓存+水泵池的最大容积(可以防止虹吸管失效时不至于水漫金山)。蓄水缓存+水泵池容积不能太小,太小水泵会很快把池内水泵玩,导致水泵空转。

剩下的就是看这个水位浮子,通过漏斗加水,看浮子慢慢浮起

到这个刻度就可以了

图中没有了的鱼都是被它看没的
有时间再发一贴,另一个小一点的缸,但鱼比这多

网友:
不错,在这里的鱼儿比人活的好。

网友:
这鱼也用上纯净水了

网友:
做的真不错,水干净

网友:
做的真不错,侧滤还是做不了大体量的,前一段时间自己做了一套周转箱的过滤,缺点就是比较占地方,不美观

网友:
现在养鱼太复杂了,尤其是养热带鱼珊瑚的海缸

网友A:
还是这种开放式的好,我做的台下密封桶,水泵也在桶里,中途清洗了两三次滤材,用了3年多,昨天泵坏了,贵倒是不贵,十块钱包邮的,但是安装太麻烦了,电线也要穿过桶壁密封,准备换外置变频水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这种开放式的好,我做的台下密封桶,水泵也在桶里,中途清洗了两三次滤材,用了3年多,昨天泵坏了,贵 ...

养鱼和玩电子差不多,都是折腾。不过到目前为止,过滤系统还没找到既美观,维护又简单的方案

网友B:
我的放在阳台,太阳晒,过不了多久就长藻鱼是养不活了,养了很多田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放在阳台,太阳晒,过不了多久就长藻鱼是养不活了,养了很多田螺。 ...

光线太强就易长藻

网友C:
这个结构,感觉那么像污水处理厂的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感觉那么像污水处理厂的布局

是的。其实小区的化粪池也是这样沉淀,上清液溢出流到污水处理厂。所以化粪池也要定期吸出残渣

网友:
我从上滤改底滤了,为防水漫金山在水箱里装了一个浮球开关

网友D:
有没有不用水泵循环的过滤系统?

网友:
厉害。。一直不会养鱼,过一段时间水就好多白的东西,黏糊糊的。看别人说加硝化细菌,感觉加了也没什么效果

网友:
养鱼随缘吧,前些天合缸,毁了得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不用水泵循环的过滤系统?

这个可能没有的。

网友:
养鱼先养水,想要养好鱼,必需有强大的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