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喜欢在电源端加开关,这样后面变压器啥多能切断

楼主(2025-07-03):
以前喜欢在电源端加开关,这样后面变压器啥多能切断。好像负载端用开关切断比较好搞,负载端加开关,有功耗加损坏变压器吗。

楼主:
说的开关吗,用的是瓶盖。

网友:
小功率的插座,最好用那种带开关的,看过插排也有每位都带独立开关的

网友:
看着楼主这精神让人佩服呀,羡慕你这功夫多的是啊

楼主:
不清楚楼上想说啥。

网友:
DIY痛并快乐着。

网友:
加个开关还是好点

网友:
不知道到底想说啥?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啥

网友:
开关电源空载功耗几乎没有,不如你插板上那个串了电阻的led红灯费电。而开关电源最忌讳的就是频繁通断电,每一次通电都是强大的冲击电流,对电容和开关管伤害大,而通电稳定工作后,倒啥事没有。

楼主:
大家过来说几句啊

网友A:
还不如自己买个床头开关,比瓶盖安全还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自己买个床头开关,比瓶盖安全还好看。

我这种5毛的成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