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多多4块多买的西格蒙8位插排将就用

楼主(2025-07-03):
插孔位不够的人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拆了后感觉1000瓦以下 吧,
居然还有彩色包装袋,现在商家也是越来越精致了,

此雅芝华非彼雅之华(还有个商家是广东揭阳市雅之华电器厂)

这个头看起来和大厂的偏小

这种开关和老插排没法比的

别小看我的游标卡尺其实挺准的

铜条是全部铜条,省了地线,电源线是铝线,按公式算下来0.7854X0.18X0.18X18=0.458(约0.5平方)
0.5平方护套铝线估计550W吧,带1000瓦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小功率用用就行了,大功率的就别用了。

网友:
有3C认证,还执行国家标准,肯定是国优产品,地线呢?装配的大妈偷偷把地线拿回家了?

网友:
感谢分享,多学习,多提高

网友A:
作为数码坛子里的人,, 为啥不用品质好点的?,,,闲鱼的二手公牛也不贵吧

网友:
没有地线!这种插排也能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数码坛子里的人,, 为啥不用品质好点的?,,,闲鱼的二手公牛也不贵吧 ...

撸了玩,不用在大功率场合的

网友:
只能带两插的电器,凡是有接地要求的电器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撸了玩,不用在大功率场合的

渡铜色,,应该不含铜

网友B:
四块钱倒是不贵,但是需要接地的电器不能插在这上面,0.5平方带载按3A算,明线,不超过600w可以

网友:
接地线直接省了

网友C:
这种插排一般用的铜包铝引出线,铝插脚,不耐用。有条件换一下,还可以用用。

网友:
1000w短时间没问题    长时间估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插排一般用的铜包铝引出线,铝插脚,不耐用。有条件换一下,还可以用用。 ...

换线还是算了吧,会浪费好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块钱倒是不贵,但是需要接地的电器不能插在这上面,0.5平方带载按3A算,明线,不超过600w可以 ...

也就接几个充电头,感觉4块都多了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渡铜色,,应该不含铜

可能是铜,也就是最廉价的黄铜,磁铁不吸的,

网友:
4块多的插排,可以的了

网友:
冲着4块也用几天再说,要不然4块钱白花了。

网友:
铝线时间长了会变成粉

网友:
铜包铝也算了。小功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