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台达ESR-4856A C变压器 串改并、半波改全桥,两种改法对比分析

楼主(2025-07-03):
原机变压器电路改法分析:
第一种:变压器两个并联,改成两个串联;
第二种:半波整流改两个并联的全桥整流,电压效果一样,都能到130V左右。具体如下:

实物:

图纸改法:

实物改法:

第二种:半波整流改两个并联的全桥整流,电压效果一样,都能到130V左右。

图纸改法

实物改法:

分析:方案二是因为改后是变压器先并后整流,全桥整流,相同频率下,发热使原机两倍,原机是先整流后并联。
分析这是改全桥整流炸鸡的主要原因。

根据原电路设计方案:原电路两个变压器半波先整流后并联,所以最好改法也是参考方案一,也最简单。只断开打X位置断开,重新虚线接上,只动了两个地方。
给可以发表不同看发,交流交流。

楼主:
补充第一种方案改后原理图:

网友A:
感觉第二种改造方便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第一种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第二种改造方便

第二种改造复杂很多,但是输出功率较第一种更大,不换大整流桥,超功率用整流桥容易炸

楼主:
第一种动的最少,适合新手,也适合长期不超功率使用,第二种全桥整流,整流桥容易坏

网友:
额,有疗效吗?

网友:
还是第一种方法稳妥

网友B:
整流桥相当于两个二极管串联,压降大,消耗功率也大,发热量大。
最好改成同步整流,用开关管减小压降,提高效率。
如果用氮化镓就更高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相当于两个二极管串联,压降大,消耗功率也大,发热量大。
最好改成同步整流,用开关管减小压降,提 ...

所以改全桥的容易炸,就是这个原因,整流管高温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相当于两个二极管串联,压降大,消耗功率也大,发热量大。
最好改成同步整流,用开关管减小压降,提 ...

改同步整流,对于这款0几年老架构的电源,内部空间狭小,变动地方太多了,不值得折腾,所以这款待机功率达到40-50多w,发热量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