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各位老司机:请教一个雌雄同体的问题

楼主(2025-07-03):
有没有这样的螺杆,一头是个圈⭕,另一头是杆杆。
好像可以从花篮螺丝拆。我不知道单独名称叫什么。以获得更多挑选余地。

问题二,10mm直径铝合金管,管壁1mm厚,钻5mm左右贯穿孔,可行吗?螺杆插这个孔里,横向稍微拉一下,管不会就断了吧?

谢谢指教!

网友:
吊环螺丝。有自攻的,也有螺栓的。
第二个问题没看明白,具体看材料和受力大小

网友:
文字不好描述,画个草图也行。

网友:
画个图,买不到就自己做

网友:
管壁太薄上螺丝,恐怕只能挂毛巾。而且要用自攻螺丝。

网友:
整体造型的是吊环螺丝,花篮螺丝上配的是羊眼螺丝;至于第二个问题与材料强度和受力大小有关,这种连接方式似乎不是很好。

网友:
这个符合你要求

网友:
这种一般没有铝合金的吧,以前是铁镀锌防锈,现在好多是不锈钢的

网友:
不明白要求,最好画个图让大伙们看看。

网友:
10mm的管,钻5mm的孔,开孔占到管直径的一半了,肯定影响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