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压调不到24v,求大神指导指导

楼主(2025-07-03):
偶然看到的,学习开关电源,电压调不到24v,求大佬指导指导

网友A:
空载输出够吗?如果空载够,带载不够可能电感大了或电路有自激问题。你要先确认2脚基准,1脚采样的分压比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输出够吗?如果空载够,带载不够可能电感大了或电路有自激问题。你要先确认2脚基准,1脚采样的分压比是 ...

好的,我试试,谢谢大佬了

网友:
在2楼分析的基础上,C1电容需要高速电解电容(如现在电解微热以上情况),并联多个(根据功率大小),功率电感线圈最好选用多线并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