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逆变器,这个电路图怎样改限流保护

楼主(2025-07-03):
按这个电路图,做了个逆变器,能稳压,想做个限流保护,求大神支支招,刚学习开关电源,好多不懂!

网友:
这需要高手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
电路有限流的功能,是不是没调整好

网友A:
R10是检流电阻,改变R10的阻值,可以改变最大输出电流。当超过最大输出电流,输出电压便会降低,变为恒流模式。
如果要求超过指定电流后停止输出,可以增加一个运放,用运放检测R10的电压,运放输出端连tl494第4脚,4脚电压超过一定电压便会停止输出驱动电压,好像是3.3V,你可以去查下TL494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0是检流电阻,改变R10的阻值,可以改变最大输出电流。当超过最大输出电流,输出电压便会降低,变为恒流模 ...

谢谢,大佬的支持,一会改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