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3V供电的12864屏,背光需要加限流电阻吗?

楼主(2025-07-03):
老王家的屏,抄别人的电路用6206将5V转为3V给屏幕供电,看人家背光电路加了个1K的限流电阻我也照猫画虎加了一个,但是仔细一想似乎不对,LED电压如果正好也是3V的话是不是没必要加这个限流电阻?LED是跟电压相关还是电流相关的呢?3V需要加限流电阻吗?

网友A:
是的,即使你使用的是3V的电源和标称为3V的发光二极管(LED),也仍然建议串联一个限流电阻。下面是原因:

原因解析:
LED的工作电压不是精确值

所谓“3V的LED”实际上是指它的典型正向压降约为3V,但实际上可能是 2.8V 到 3.3V 范围。

如果电源电压略高于LED电压(哪怕只有0.1V),也会导致电流过大烧毁LED,因为LED是非线性器件。

LED不是恒压器件,而是恒流器件

小电压变化会造成电流的大幅度变化,没有限流措施会很危险。

比如3.1V电源直接接3V的LED,LED电流可能迅速升高超过其承受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即使你使用的是3V的电源和标称为3V的发光二极管(LED),也仍然建议串联一个限流电阻。下面是原因:
...

你这是哪家的AI?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哪家的AI?

ChatGPT   AI

网友:
加一个几十欧的,防止电压异常烧背光

网友B:
电子论坛4万多回帖的朋友,还没有搞明白LED要不要加限流电阻,没搞明白LED是跟电压相关还是电流相关。好像有点不应该啊。

网友:
根据需要确定加不加、加多大电阻,如果不够亮就减小或不加,反之,加电阻或增大电阻。

网友:
你想多了,小呆

网友:
LED加限流 要安全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论坛4万多回帖的朋友,还没有搞明白LED要不要加限流电阻,没搞明白LED是跟电压相关还是电流相关。好像 ...

没毛病啊,天天吹水呗,比如我就不知道这一茬...

二○二五年七月六日

网友:
加,安全,不加也可以用,但安全性打折扣

网友:
一般都会加个几十到几百欧的电阻,安全些

网友:
背光发热大或太亮就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