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长城巨龙1250W电源开机掉电保护

楼主(2025-07-03):
这个电源二手买的,服役四五年了。几天前使用过程中,突然听到机械硬盘磁头停转复位声。打开我的电脑,哦豁,机械硬盘消失,重启也没解决。还以为是机械硬盘坏了,拆开机械硬盘清理了一下,量了一下也没看到主控板哪里有烧的,然后装回去又能用了。至此还以为只是机械硬盘玄学问题,几小时后,使用过程中电源突然熄火,重新开机也是主机亮一秒就熄火了,这时候就知道电源有问题了,拆开量5V没输出,网上搜了一下,都说这个DC-DC电路的控制芯片容易坏,所以就开始动手了

拓扑结构 LLC + DC-DC
电容 智宝450V270U *2 缩水后的版本

拆DC-DC小板,这个板子巨难拆,引脚又多,又分开,吸锡器吸不干净,最后堆锡用风枪480度吹了一分多钟才干下来的。换都换了顺便把另一块的也换了,省得哪天又趴窝了

APW7073 PWM控制芯片 + 2上管 + 2下管
管子型号0603GH, 30V100A

MOS底下和PWM芯片底下都打胶了,这MOS拆一个坏一个,不高温又取不下来,想拆下来测好坏的,板上测不准

换上立创买来的管子和某宝买来的开关芯片,顺便把输入电容换成16V 2200UF的,另一个16V 470UF懒得动了,原本是两个16V 470UF的。装机测试,先飞线,免得装上不工作拆下来又满头大汗。

成功秒杀,立省几百

研究了一下APW7073开关芯片的说明书,看了典型应用图,没看出来哪里有问题,除了输入省了一个稳压二极管,难道是这颗稳压二极管导致芯片没有得到保护?

网友A:
1250W是电源瓦数?看变压器不像

网友:
这电源能达到标称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50W是电源瓦数?看变压器不像

频率高也可能有。

网友:
小板难拆是因为电源板覆铜堆锡多散热快,烙铁功率要大些、时间相对长点等过孔里的锡也融化才吸,最后用吸锡带处理一下孔口残锡会好很多。打红胶的元件是比较难拆,最好有底部加热辅助。

网友C:
谢谢分享,功率足吗?

网友D:
拆掉背面的电容电感插针,然后上烤盘250度,然后正面电烙铁焊一下就能下来了吧。那个胶,如果温度从背板上传过来,应该不需要正面的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功率足吗?

不知道,大电容没缩水之前应该足,缩水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背面的电容电感插针,然后上烤盘250度,然后正面电烙铁焊一下就能下来了吧。那个胶,如果温度从背板上 ...

有点麻烦了,要拆好多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0W是电源瓦数?看变压器不像

是的,有没有虚标就不知道了,当冗余用绰绰有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率高也可能有。

长城巨龙不会虚标。变压器体积小,那肯定是频率高了。提升频率虽然能明显缩小变压器体积,但对开关管的性能和电路设计的要求也明显增高了,当频率高于一定范围时,开关管成本和设计成本会直线上升,比如采用氮化镓开关管,比如特殊的设计来减少寄生电容影响。巨龙电源的设计还是很高级的,他的低端比如700w用在普通电脑上还是很惬意的,二手的的矿机拆下的都比全新“名牌”强

网友:
笑死我了,只要换上功率大点的头子就可以拆出来了,

网友:
长城巨龙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以前也想过买这种二手矿,后来朋友给了个600W的航嘉MVP就没买,给的这个还烧断了一次滤波电感的脚,接上又能用了,搞不懂什么原因

网友:
顺便把15V稳压管加上吧

网友:
这个必须换IC

网友:
用绰绰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