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ZGRL-80 摄影灯拆解分析,电路设计分析,拆一个疑似参数虚标的补光灯

楼主(2025-07-03):
ZGRL-80 摄影灯/便携掌上COB补光灯 详细拆解分析,电路设计分析。拆一个疑似参数虚标的补光灯给大家看看。

前言
2024.12.16 在天猫的 比奥斯数码专营店 以188元购入的ZGRL-80的补光灯,标称的参数为80W的功率,支持65瓦PD快充(实测虚标参数),1万毫安时电池。
向淘宝客服投诉,就只赔了张100元优惠券,对卖家没有任何处罚,商品还正常销售,商家就只把支持65瓦PD快充这句话删掉。

▶电子/单片机技术交流QQ群: 2169025065

参数虚标
购买时(2024.12.16)商品详情页标注了支持65W(PD协议)Type-C快充供电,不过今天(2025.7.1)写文章时才发现商品详情页改了,改成Type-C供电,这是不是等于变相承认之前是虚假宣传了?(有交易快照证明这不是我自己P上去的)
还有商品详情页的图片里标注了80W大功率,但商品参数里标注的又是60W,互相冲突。
还有标注了生产企业为:深圳市美美一族科技有限公司
用一个65瓦的PD快充充电器来测试ZGRL-80的充电,实际充电功率不足5V2A,开灯也是一样。(下面的拆解也能验证确实是不支持快充的)
我买的另一款补光灯,也是宣称支持65瓦PD快充,实测确实也支持,触发PD快充协议输出20V了,由于灯是40瓦的,且电池已经充满,所以下面图片的功率显示才40.9瓦。
给ZGRL-80的DC口输入一个20V的电压,充电功率16.7W,开灯并将亮度调到100%,色温调到中间值,充电+灯珠的功率62.3W,也就是说实际上灯珠功率大概也就40瓦左右,也是虚标参数了,虚假宣传。

拆解
拔掉两个旋钮的帽子,并拧下屏幕那一面的四颗螺丝
可以看到电路板背面和一些电线连接到前面的灯珠和电池等
上面标有Y字符的接线是灯珠的暖光灯负极,+字符的是暖光和冷光灯珠的正极,W字符(被遮挡了)的是冷光灯珠的负极。
用于驱动COB灯珠的两个MOS管型号都是FQD50N06,VBsemi(微碧半导体)的N沟道MOSFET,参数为 60V 58A,这两个MOS管分别接COB灯珠的暖光和冷光的负极,旁边还有一个120毫欧的电阻,应该是用于电流采样的。
下面还有一个丝印为Q3的NMOS管,型号是FQD70N10,没查到资料,我猜参数应该是 100V 70A,根据电路走线,我猜这应该是灯珠供电的Boost升压电路的开关管,升压后输出接灯珠正极。
右边有一个丝印为Q1的NMOS管,型号是FQD30N04,没查到资料,我猜参数应该是 40V 30A,根据电路走线,我猜这应该是TypeC接口输入的Boost升压电路的开关管。
下面有一个丝印为Q6的PMOS管,型号是CMD50P06,参数为 60V 50A,根据电路走线,我猜这应该是DC接口输入的Buck降压电路的开关管,降压后给电池充电。R34的120毫欧电阻是充电电路的充电电流采样电阻。
旁边还有两个型号为SB10100L的肖特基二极管,参数为 100V 10A,正向压降VF为0.85V,这两个二极管阴极接灯珠供电的Boost升压电路输入端,阳极分别接电池正极和DC电源接口正极。还有1个型号为SS56的肖特基二极管,参数为 60V 5A,正向压降VF为0.7V。
拧下电路板上四颗螺丝即可拆下电路板,就可以看到电路板正面。
液晶屏左边的型号为TM1621B的芯片是LCD显示驱动芯片;TM1621B芯片下方两条黑色线的插座是NTC热敏电阻的接口;
右边10μH电感旁边10脚的芯片的型号是CN3765,是PWM降压模式多类型电池充电管理IC,具有涓流,恒流和恒压充电模式,开关频率310KHz,支持最大充电电流4A(实测输入不到1A,输出应该1A左右,查询芯片手册得知电流检测引脚最大为120毫伏,而此电路选用的电流检测电阻R34为120毫欧,也就是此电路设计的充电电流就是1A),CN3765是DC电源接口的充电管理芯片,开关管是Q6,D8和D9二极管型号都是SS56,其中D9是续流二极管,D8是用于防止电池电压倒灌DC接口的;
中间的24脚的芯片应该是主控MCU,丝印被打磨掉了,不知道型号;
中间15μH电感右边8脚的芯片型号是FP7208,这是远翔科技(Feeling Technology)推出的非同步PWM升压型LED驱动芯片,工作电压范围4.5V至24V,开关频率300kHz,可通过单片机给一个PWM信号或电压信号控制此芯片进行DC调光,恒流模式的,FP7208组成的Boost升压电路的开关管是Q3,二极管是D4,滤波电容是EC5,输出接灯珠正极,实测输出对GND电压23.5V(亮度调到100%);
Type-C接口右边8脚的芯片型号是OC6801B,这是欧创芯(OCX)推出的一款专为升压、升降压开关电源设计的专用DC-DC控制器芯片,支持5至40V输入电压范围,在这个电路中用的升压模式,开关管是Q1,二极管是D1,滤波电容是EC2,芯片4号脚接的电阻R3是120kΩ的,根据芯片手册的公式计算得到设置的开关频率为211.8kHz,升压输出并到DC接口的正极,实测升压输出电压为14.4V(测量时是这个电压,充电过程中逐渐升高),这是C口输入的升压电路,5V进来升压后给到DC接口的正极,也就是给到电池充电电路;
这个Type-C接口是6Pin的,两个CC引脚各接了一个5.6kΩ的电阻(正常应该用5.1kΩ这个阻值才对,如果不接这个电阻时连接C口输出的PD充电器时充电器是不会有输出的),这个电路上没看到有任何快充协议芯片,也就是只支持5V,其实加一个快充协议芯片应该也才不到1元的成本,还可以把C口的这个升压电路去掉,快充诱骗输出20V后可以直接给到DC接口的正极再由DC接口的降压电路给电池充电,成本其实并不会高多少,甚至可以降一点,想不通为什么不这么设计。
简单画了一下电源部分主要结构的电路图,由图可以看出C口输入经升压电路升压后是直接并到DC口上的正极上,但DC口的负极并没有直接连接到电路板的GND上,而是串联了一个二极管D2才到GND上,避免了C口输入时DC口有输出电压。
继续拆开摄影灯前面灯珠部分,灯珠固定在铝散热片上,散热片上还有个散热风扇,外壳中间是一个电池包,由电池包上面的贴纸的信息可知这是由4个18650电池串联成的电池组,电压为14.8V,容量为2500mAh,37Wh,2024年11月生产。
拆解到此结束,下面是电路各种工作情况下的热成像图,分析一下发热情况。

发热情况热成像
开灯,亮度设置100%,色温设置为中间值,由电池供电,电路板背面热成像图如下,D3二极管最高温度100度+,还有R35的灯珠电流采样电阻发热也很高。(环境温度27℃左右)
开灯,亮度设置100%,色温设置为中间值,由电池供电,电路板正面热成像图如下,D4二极管最高温度85度+。(环境温度27℃左右)
关灯,Type-C口充电,电路板背面热成像图如下,Q1 MOS管最高温度79度+。(环境温度25℃左右)
关灯,DC口充电,电路板背面热成像图如下,最高点温度63度+,这个位置背面是D8二极管。(环境温度25℃左右)
开灯,亮度设置100%,色温设置为中间值,灯珠最高温度94度+。(环境温度27℃左右)
这几张图拍摄的时间不一样,所以环境温度有变化。

UTi261M热成像仪购买地址:https://u.jd.com/26j0ewm

推荐阅读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rticle: https://blog.zeruns.top/archives/62.html

网友:
天猫那都是交了保护费的

网友:
被专家测试打假了

网友:
分析的相当到位

网友:
测试打假了

网友A:
我发觉现在维权越来越难了,很多都不对商家作过多的处罚,看着就感觉平台在包庇商家一样,好恶心

网友:
非常详尽的分析,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觉现在维权越来越难了,很多都不对商家作过多的处罚,看着就感觉平台在包庇商家一样,好恶心 ...

确实,投诉了好几次,平台压根不管,每次都是敷衍你,毕竟平台就靠这些商家赚钱

网友B:
所以对商家的管理天喵不如并夕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对商家的管理天喵不如并夕夕

拼多多也好不了哪去

网友:
原来是假冒伪劣啊

网友C:
谢谢详细的测试资料,现在虚标已经是标配了,给准备购买的朋友避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详细的测试资料,现在虚标已经是标配了,给准备购买的朋友避坑了。 ...

买大点的品牌一般没问题,杂牌还是尽量避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