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纯米MFB2BM电饭煲,屏幕不亮不通电

楼主(2025-07-03):
电饭煲屏幕不亮,无法通电使用

拆开背后的螺丝孔,小盖板有凹凸。复装时注意方向

打开电饭锅上盖,拆掉里面的附件

用四把平口螺丝刀由上方向左右两侧依次撬开

果然断线,接完线后的样子如下图

复装合上盖,插上电源,屏幕亮了

其他无故障,就不拆了,谢谢各位!

楼主:
微信里编辑,很麻烦!最后的图片重复,怎么删除啊,以前发贴也这样,坛友们见谅!

网友:
线质量不行?

网友:
还是用我的机械式简单。

网友A:
这样的设计早晚会断,只能中午用

楼主:
好多品牌都断线,经常开合折断的。
这款弹簧粗,开盖弹性很大,饭少整个锅会跳一下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设计早晚会断,只能中午用

下午不行?

网友:
我还以为屏幕进水,进水蒸,这点都搞不好,我觉得里面弄个弧形固定应该就不会断了。

网友:
应该是开合压断的。。设计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这几乎是所有电饭锅的通病了

网友:
需要四把平口螺丝刀才能拆开。

网友:
最好把线都换掉,这样修用不长。

网友B:
其实小信号用耐高温线就不容易折断了。

网友:
用耳机那种线

网友:
纯米是什么品牌??

网友:
计划性报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小信号用耐高温线就不容易折断了。

线不断的话你们怎么会买新的呢?

网友:
开合压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