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共田新版gt532s小风扇拆机&维修 发财电容惹的祸

楼主(2025-07-03):
这是一个迟了一年的帖子,本来是去年应该发的的到现在一年多了。23年的时候还在学校,空调不是24h的,有时候实在太热了,之前用的共田还挺好用的只是后来摔坏了,于是又重新买了两台共田,自己一台长辈一台,出问题的就是长辈这台。

长辈有一天突然说不转了,怎么都启动不了,充电也没有反应,遂拆开检查。查了一遍外围,没发现什么问题,检查到升压输出电路的三颗贴片电容两端时,发现阻值为0。拆下电容检查后发现其中一颗电容被击穿,处于短路状态,卸掉以后就正常工作,貌似少一颗对工作也没什么影响没什么大问题,就装回去先用着了,貌似是boost输出整流用的,有没有大神科普下?

最后对比下2019买的应该是初代的532s的主板,可以说23年的主板简洁了很多,少了很多贴片的管子,充电方案看脚位还是ip5306,单片机打磨了不知道方案,充电接口换成了TypeC。价格感觉还更贵了点,19年买的带电池套装好像是49,现在带电池要60了,裸机还没货。共田这所谓原装电池也是抽象,标称2200mah实测1200mah左右,之前19年的电池用了几年都还能测出1500mah。。。

时隔一年,长辈的那台风扇依然好用,我这台开始有噪音了,有吱吱摩擦声,平时放某个角度还会更大声,轴套,如图这种,想请教这种轴套用什么润滑,或者天马行空一下,能不能用滚珠轴承替换呢?

楼主:
后续,撕开贴纸,轴套磨损并不严重,判断是缺油导致的摩擦噪音,加了机油,现在安静多了

网友:
电容,又是发财电容。

网友:
轴套带油?好像很难买到。

网友:
电容就是好商品,坏了就不能用,没有维修能力的,买新的。

网友:
又是发财电容

网友:
又是发财电容。

网友:
电机很难换轴承吧,怕影响动平稳
我有一台风扇是要摇动才稳定

网友:
不错不错,快速锁定

网友:
轴套上点石墨粉试试?上润滑油我试过,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新版的按钮好,我那个老版的贴皮两头都翘边了,用的比较少,一直没问题

网友:
轴套需清洗一下,再用机油泡泡

网友:
现在的贴片电容最容易出问题,见过几次因为电源滤波电容出问题直接短路导致烧板的

网友:
应该能买到合适的滚珠轴承,之前换过其他小风扇。只是要注意挑选,有些噪音很大

网友:
加热机油后放入轴套泡

网友:
发财小电容 维修佬最爱

网友:
这种可充电小风扇用起来方便。

网友:
转轴扩径,换滚珠轴承,省的担心缺油异响。单片机显示电量换挡用的。多数共田是升压调速,F95D是PWM给无刷电机调速,最大档直驱。共田F30风扇是2串电池包,不像航模充电扇换2节电芯。

工川比共田集成度更高,内置三相无刷驱动,2串锂电池均衡,电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