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五千毫安时的充电宝:幻响HD-P32

楼主(2025-07-03):
公司内部活动送的充电宝 说是五千毫安时 但是 我看这个头也太小了 跟个口红似的。 充放电的时候发热严重。虽说有3c标识 但是总感觉不靠谱。
还有上面那条三次充放电的提示 感觉怪怪的 现在锂电池 还需要这么操作?

网友:
中国黑客技多了,容量够不够,冲一下手机即可

5000的,给现在的手机充电,一般能充一半左右的电。

网友A:
这个牌子主要给各厂商做礼品订单的

网友B:
能有2000就烧高香了,实际输出也就5v1a出头,能给手机充个10%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有2000就烧高香了,实际输出也就5v1a出头,能给手机充个10%就不错了~

确实,一个闲置小米10手机,标称4780mAh,但是电池已经老化严重了,我从 30% 的电量开始冲,竟然把这个充电宝的电量从100%干到0,而且手机还是在关机状态下。

楼主:
放电功率在7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主要给各厂商做礼品订单的

如果各位的公司发礼品,支持自选的话,一定不要选这款。
如果说过热产生自燃的话,这款手感上比某马士的热力更足。

楼主:
从零冲到一百,通过USB电表计算了一下 才982mah,连一千都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