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威联通TVS_951N升级CPU

楼主(2025-07-05):
RT,此次升级花费的代价很大,踩的坑也很多,且看且珍惜!

此次折腾花费超过千元,是我最大一次的折腾开销!
折腾这机器的初衷是需要一个可以媲美N100平台的NAS
又想要一个硬盘位多的机器,于是951N进入了我的视野

但是呢,事与愿违,因为官方的坑导致最终的结果并不好看

intel官方的支持列表来说,按照其微码查询得知,理论上是可以兼容到i7-7660U的
但是,实际上由于未知的原因,导致测试的时候发现一些问题
能点亮是能点亮,但是部分电路有问题,看帖子尾部的说明

一共测试了好几款处理器,分别是i7-8650U,i7-8250U,i7-7660U,i7-7600U,
这些处理器均无法点亮,8代的处理器是无法过南桥,核心供电未出。
而且在TVS-951N平台上,8代处理器是核心供电与GPU供电短在一起的
测试发现焊上去就是短接在一起的,换七代处理器就不短路了。
而七代处理器实测是可以点亮的,但是测试发现一些问题,看后续
只能退而求其次,换一个相对较强的处理器,于是,4415U就进入我的视野了
相对于3865U的双核双线程,4415U是多了两个线程,但是性能提升是巨大的
3865U单核性能干不过J1900,属实是太弱了一点,但换了4415U之后,性能可以比肩J4205
也是实现了最基本的性能翻倍的需求。而且价格也不贵,相对酷睿i系列的处理器便宜多了

————————————————————————————————————

下面是操作步骤,先拆机,把主板拆出来

然后放上BGA焊台上面,把CPU给拆下来,把焊盘托平了,
注意了,这个机器的阻焊容易脱落
所以最好是不要用吸锡带去拖,烙铁拖就行了,
避免脱阻焊层,要不然补起来很麻烦的

我的板子焊接次数多了所以变得黄黄的,阻焊层也是一碰就掉,所以我补了绿油网
这也是没办法的,毕竟是要测试很多的处理器,拆拆装装是不可少的
注意一点,就是这个机器不好焊CPU,容易翘边,需要压硬币去保证焊接

这个机器还留了一个emmc的焊盘的位置,但是它并没有给出限位框,非常的难对准焊盘
经过我不断的摸索,才是废了一般功夫才正确的焊上去
不过有个好消息就是,这个emmc的接口速度是HS400,属于是良心了
我已经摸索出正确的位置,可供后来者参考焊接

焊接上CPU就可以尝试开机了,理论上是可以一次点亮的
有条件的串一个电流表看开机电流,正常开机电流是7-9W的
但是呢,没有修改BIOS里面是ME模块,第一次开机会重启一次
修改ME模块的方法在这:维修一个魔方N6000超薄迷你小主机
本帖不再赘述方法与教程,参考另外的文章操作即可

把系统装到emmc里面,打上驱动,鲁大师跑个分
只能说性能还行,至少看见J4205的尾灯了,视频性能稍微弱一点
AIDA64拷CPU与GPU,功耗来到了接近25W,属实是不太环保,比N5000系列高不少

最后奉上测量的电压图,以供后来人检修机器
还有经过修改的BIOS程序,修改工具自行去迅维论坛下载

后续:有个一起研究的朋友也给我发了个主板,也给我买了个CPU进行测试
下面换的是i7-7600U,也就是SR33Z,点亮是点亮了,但是有些问题
这个主板的底下的那个内存槽无法点亮,只有上面的内存槽才能点亮
但是这个CPU的USB控制器也有问题,所有的USB的接口都无法使用

加焊也没有任何动静,内存控制器,USB控制器都有问题。有视频为证!

楼主:
i5-7200U换上去,内存槽都能用,但是USB接口都不能用
此贴完结,只能升级到4415U

网友A:
新一代的INTEL型号命名已经改了好多,功能多了工艺要求更高了,要BGA拆装工具支持,板发黄了,始终与工厂的工艺有差距。

网友:
焊接的CPU都能改了,牛逼克拉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一代的INTEL型号命名已经改了好多,功能多了工艺要求更高了,要BGA拆装工具支持,板发黄了,始终与工厂的 ...

生产厂是新板,且一次焊接OK,楼主这是不知道换过多少次U了,
板不发黄才是怪事。

网友:
焊接CPU是个技术活,谢谢分享

网友C:
很佩服有工具有胆量,且收益精湛的探索者,从J3355升级J4205就开始关注你了。弄得我心痒痒,想把铁威马的F4-221的CPU也升级到J4205

网友D:
唉,我的453b mini 最近也发现hdmi无输出了,不知道哪的毛病,是不是插口插多了接触不良什么的。

网友E:
bga封装的U用专业工具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产厂是新板,且一次焊接OK,楼主这是不知道换过多少次U了,
板不发黄才是怪事。 ...

就是啊,人家工厂基本上都是一次焊接的,我都焊接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bga封装的U用专业工具焊的?

雷科T6,专业BGA返修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我的453b mini 最近也发现hdmi无输出了,不知道哪的毛病,是不是插口插多了接触不良什么的。 ...

有维修需要可以私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佩服有工具有胆量,且收益精湛的探索者,从J3355升级J4205就开始关注你了。弄得我心痒痒,想把铁威马的F4 ...

如果CPU的性能相差不大的话个人不建议升级,因为成本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一代的INTEL型号命名已经改了好多,功能多了工艺要求更高了,要BGA拆装工具支持,板发黄了,始终与工厂的 ...

楼主没把板整报废已经阿弥陀佛了,你还在这里吹毛求疵

网友:
升级cpu我只敢在pga封装的主板上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啊,人家工厂基本上都是一次焊接的,我都焊接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焊接三次以上,板还能正常用,就是牛人,哈哈哈。

网友F:
NB,lz我能找你升级这个机器的CPU吗?现在的性能太弱不够用,出掉也不值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NB,lz我能找你升级这个机器的CPU吗?现在的性能太弱不够用,出掉也不值几个钱。 ...

站内私信我,或者是去咸鱼搜——威联通升级CPU,就能看见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