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台无牌无型号轻薄便携本拆修过程中翻车身亡

楼主(2025-07-04):
今天有个盆友拿来一台轻薄笔记本电脑,三五产品没有牌子没有型号,还有一个智能健康检测仪,里面有一张小纸条,按照提示网址www.ruanjianjia.cn下载驱动和程序安装好后,鼠标点击没有反应,大概三四分钟后程序打开,把检测仪插台式机上重新下载后程序瞬间打开,

应该是配置太低这么简单的程序都卡,他女盆友叫他挂转转网上卖了重新买台配置高的,他不想花钱想白嫖,请我重新装个系统,原机装的是win10家庭版,想想换个win7精简版应该可以将就用,做了几个启动U盘,大白菜的pe盘可以进系统但无法识别他的64G硬盘,老毛桃,新毛桃,深度的启动盘都进不了Pe系统就黑屏。估计是Bios设置不对,重新启动电脑按del进Bios设置,打开bios有个选项是语言选项可惜有且只有一项English一项可选。回到boot启动项,反复设置还是无法重装,拿出电源12V2A插上再设置进U盘pe系统还是无法识别硬盘,拔掉u盘进本机硬盘进系统进入磁盘管理查看有三个分区,一个主分区容量有50多G还剩10多G的空间,两个隐藏分区第一个300多兆,第三个800兆,系统自带的磁盘管理无法删除和重建,使用分区管理软件diskgenius也无法进行操作,很多项都是灰色,关机重启后哦豁屏幕显示这样shell,

进bios选择恢复正常选项还是无法进系统,长按开机键几秒后再次开机点不亮了,可能是主板坏球了。找来螺丝刀打开后盖一看,电池是手机方块聚合物电池,饼干一样大小每一片容量是3600毫安,共两片电池7200毫安。主板只有普通笔记本电脑三分之一大小,有一块硬盘卡但是是空的,内存、硬盘、cpu全部都是集成在主板上,我的电脑属性cpu好像是赛扬的。这台电脑2020年生产的,估计新的时候不会超过600元。打电话给电脑公司卖电脑的盆友,他来看过后表示这种电脑没有牌子和型号,是一次性产品坏了无法换,进系统和拆主板的照片记不到拍了,只拍了几张bios照片。

网友A:
拆掉内置电池(锂电池和纽扣电池)等几分钟再开机试试。如果能开机了,其他电脑上用 微PE制作一个U盘PE,杂牌笔记本设置UEFI和U盘启动,32位的PE和64位的PE都试试(我以前一个平板只能使用32位的PE),估计这个杂牌笔记本就是低档平板电脑改的,CPU是赛扬低功耗U,内存板载,硬盘板载。硬盘只能使用GPT模式,分区工具默认要先分出100M的ESP分区和300M大小的MSR分区,然后再正常分区,必须安装win8或者win10才能启动。

网友:
突然想起10几年前流行过一时的Atom 阿童木上网本。用的是嵌入式设备cpu,功耗低。

但是只能顺序执行命令,系统软件一多开,就其卡无比,跟正常笔记本的cpu无法比。

楼主:
        先后三次遇到假电脑,第一次是十多年前同学拿来一台笔记本电脑说是和同事凑钱买的500元,卖家说是老板拖欠工资从公司偷出来的,他两人以为淘到了宝,但是装软件装不上去,周五就拿来请我看看,运行几个常用命令发觉不对头,重启一下进bios设置发觉很陈旧属于送人都没有人要的老古董。xp装不上,瘟酒吧都装不上。
         第二次也是有10多年,是租门面卖说是酒店和网吧淘汰的旧货,盆友家老公去看了配置说是很不错不到1500元的价格很划算,想买又不敢下手就打电话给我喊我一起去看我下了个检测软件在u盘里去看,去了现场一看还有十几二十台还没有卖,还有一些电脑桌可以送,选了台成色不错插上u盘打开检测软件一看一个字很惨,老板我们先去吃饭一会再来,出门后给她两口子说是假电脑不能买,配置全是用专用软件模拟的,根本就无法用两口子骂骂咧咧要去举报封丘了断人财路人家不把你嘎了?
         今天遇到的这台电脑是一个轻薄便携本,全身除了电源插孔+-号和耳机插孔标志外没有任何Log和型号标识,后盖是整体一大块,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是广东省某单位活动发的,平时没怎么用,今天他是想做这个体检项目不会用拿来请我弄。有两个usb插口,一个微型高清接口,一个电源插口和耳机插孔,白色的电源适配器12V2A跟手机充电头一样大,2.5毫米插口,内存硬盘cpu全是板载的,硬盘64G,出厂预装的win10还剩10多G,我的电脑属性看cpu好像是赛扬,固态现在便宜了,512G的150左右,质量好点的二百多,有一段时间是一G一块钱

网友:
啥年代了  竟然 还有这样 的电脑

网友:
这电脑估计修好也没什么实用价值。

网友:
还记得前些年E人一本

网友:
重置BIOS!!!试试

网友:
太差了 不如瘦身机

网友:
我刚买了2017的本子,和你类似。用微pe就可以进,不过diskgenius确实也是灰色,换个版本就行了。win7系统驱动真不好弄,尤其是你不确定驱动能不能用,注入安装包也不确定,尤其是有几个驱动我是换了好几个驱动管理软件才凑齐。还是用win10吧。

网友:
没什么实用价值。

网友:
这种笔记本无法进入PE,可到微软网站下载安装工具“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直装系统

网友:
三五产品没有牌子没有型号

网友:
BIOS的main菜单能看到配置…

~~~~~~

网友:
专业定制电脑啊

网友:
All in one的主板全部集成,驱动不好适配。换装系统不好找驱动,低配改版如果可以装win8就不会预装win10的,所以估计换win7难度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内置电池(锂电池和纽扣电池)等几分钟再开机试试。如果能开机了,其他电脑上用 微PE制作一个U盘PE,杂 ...

win10的磁盘管理删除了第一个300M的ESP分区,重建了一个D盘,第三个分区800M无法操作,重启后无法启动再进系统,只是电脑被电脑公司老板当废品拿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后三次遇到假电脑,第一次是十多年前同学拿来一台笔记本电脑说是和同事凑钱买的500元,卖家说是 ...

就是个低配的山寨笔记本,现在电商平台多如牛毛了……几百块到1K、2K,各种配置都有,一个工模外壳,品牌随意贴,吹水文字随意写,蒙到一个算一个

网友(2025-09-13):
这种山寨货就是系统装上了可多驱动打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