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三元锂电池充电器改电压后给磷酸铁锂电池用没问题吧?

楼主(2025-07-04):
手头有个电动车三元锂电池充电器,13串54.6v那种,三石代工的用料很好
电压稍微改下就能给16串的磷酸铁锂用了
但是有点疑问
三元锂和磷酸铁锂,充电器原理基本一样的吧?这个还真是我不懂的,毕竟以前都是直接买来就用的
所以给磷酸铁锂长期用,没问题的吧

网友:
恒流恒压就没事

网友:
磷酸铁锂单节满电是3.7v三元锂是4.2v

网友:
没问题,都是先恒流再恒压的

楼主:
哈哈,没事就行,那我安心折腾了

网友:
路过~看看大佬怎么回答

网友A:
串四个两两首尾相接的硅二极管就好了,改都不用改!

网友B:
应该都是48V系没问题

网友:
充电电流0.5c以下 ,充电电压低于满电电压就没问题

网友C:
不改也没问题,只是充不满而已

网友:
锂电池主要靠保护板的吧

网友:
只要不超压就行。

网友:
都是先恒流,在恒压,就是电压设置的不同罢了,

网友:
跟大老学习不吃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四个两两首尾相接的硅二极管就好了,改都不用改!

二极管在不同电流的情况下。压降会不一样(0.4-1V不等),不能用在这种电压要求严格的电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改也没问题,只是充不满而已

不考虑误差,也就低3.8v
能改就顺便改了尽量充满也省心,一劳永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都是48V系没问题

不一样的,48v磷酸铁锂有15串,16串,还有三元锂13串
每个电压都不一样,有点误差,尽量能低点别高了,高了危险
低了,也就是电池吃不饱,但是寿命也长了

网友:
不用改电压,电压直接用

看看电流,只要电流不大于铁锂电池需要的电流即可,如果大于,调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