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顿插卡蓝牙耳机播放音乐无法循环

楼主(2025-07-04):
近期买的声顿蓝牙耳机,杂牌吧,不过感觉做工音质都不错,可以连接两个手机,还能插卡,有时候就当mp3用,拷贝一些歌曲到tf卡里,这几天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在音乐模式下,播放tf卡里的歌曲,到某一首时,无法切换,而是反复播放这一首歌曲,即使长按+键想切换到下一首也无法切换,而是提示进入音乐模式,还是播放这首歌曲,各位坛友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有解决的了嘛?

网友A:
应该是带记忆,双击播放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带记忆,双击播放键试试

播放键就是暂停键了,双击就是暂停再播放了,现在是用读卡器把循环播放的那首歌曲给删掉了,等听几天看看效果怎么样,怀疑是不是tf卡有问题了

网友B:
应该是进入了单曲循环播放模式了。

网友C:
设置理由个循环的标志,点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进入了单曲循环播放模式了。

这个蓝牙耳机没有对应的app的啊,单曲循环是怎么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理由个循环的标志,点一下试试

是播放tf卡的音乐,音乐模式,还没有连接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播放键就是暂停键了,双击就是暂停再播放了,现在是用读卡器把循环播放的那首歌曲给删掉了,等听几天看看 ...

那就双击上一曲或下一曲

网友:
看一下说明书就知道怎么关闭单曲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