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QQ拼音输入法避雷

楼主(2025-07-04):
最近一段时间,电脑C盘总是莫名其妙的满了,老电脑,但是经过调教,其实够用了。但是这个C盘满了真是耽误用,找了各种问题,想不到最后出在输入法上,原来这个QQ的输入法每天都会保留用户词典,然后这个保留的文件还不会自动更新,导致每天一个文件,很快就把你的C盘塞满了。国产软件的悲哀,从来不为用户着想。卸载掉了,然后一片清凉。

楼主:
腾讯就是个广告公司,所有的软件都是广告。

网友:
我是用的微软自带输入法,虽然不及国产的搜狗输入法识别率高,但用惯了,也差不多。优点就是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垃圾流氓组件。
说到这个词库的问题,微软自带的输入法也有这个类似问题,有时候响应慢不跟键盘,严重的时候按下键盘要等1-2秒钟才会弹窗口,网上说是这个词库问题,要重启电脑就好,有时候重启也不行,要等1-2天它也能自己修复。

网友:
这个孙子  让他滚越远越好 ……

网友:
搜狗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自动生成了几十万个文件把C盘占满了。

网友:
确实是这样。

网友:
系统自带的输入法就不说了,如果安装第三方的输入法,我都是安装在C盘以外,词库文件夹一般都在输入法的安装文件夹里面,安装应用程序最好不要一路nex,几乎所有应用程序默认安装路径是C盘,最好手动更改到其它盘里面,这样也不需要天天担心C盘会爆满。

网友:
还是用系统自带的输入法,相对省心一些。

网友:
我用的搜狗。

网友A:
系统自带的输入法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自带的输入法不好吗...

QQ这个有城市惯用语的词库,还有热搜词,看上去比较时髦。用起来不如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