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购买指纹锁看什么指标?家用指纹门锁有推荐吗

楼主(2025-07-04):
顺便一提有什么指纹锁推荐吗?普通家用。

网友A:
大品牌德施曼值得信赖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我见过便宜的,固定底板是塑料的,拉把手少一用力,直接就拆了!哈哈哈

网友B:
我用的tcl的几百块半自动,不带人脸。安装是个技术活找负责人的师傅,我这个让他们师傅上门了两次。第一次有配件没给我装,就是装在门框上的那个挡板,锁具里厂家配有挡板,质量很不错很厚实,师傅偷懒没装把门框上的旧的掰了掰,用了一两个月门越来越松,让他又重新上门装了,他什么工具都有电钻铆钉枪。

网友:
现在指纹锁还是暴利阶段,等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品牌德施曼值得信赖

这个品牌哪点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tcl的几百块半自动,不带人脸。安装是个技术活找负责人的师傅,我这个让他们师傅上门了两次。第一次 ...

为什么想到买TCL的?

网友C:
我的指纹锁变成了密码锁,指纹录入都能成功,但开锁就失败,只好用密码开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指纹锁变成了密码锁,指纹录入都能成功,但开锁就失败,只好用密码开锁。 ...

是的,我周围也有很多人反馈用了几年,没原来那么好用,各种问题频出。

网友D:
这玩意都是暴利产品,内离合的安全性好点,价格控制在600以内,高的都是智商税。

网友E:
现在的指纹锁识别率不高,一些身体不好或年纪大的指纹不清晰就识别不了,最好还是人脸是别的,便宜的才三四百,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都是暴利产品,内离合的安全性好点,价格控制在600以内,高的都是智商税。 ...

这么便宜?我看带人脸都要2K以上。

网友:
没用过,不了解。

网友:
如果整栋楼都没人安  你就也别安。如果整栋楼都安了,你就找外形最low最土的一看就不值钱的那一款装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指纹锁识别率不高,一些身体不好或年纪大的指纹不清晰就识别不了,最好还是人脸是别的,便宜的才三四 ...

能用摄像头拍个视频欺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用摄像头拍个视频欺骗吗?

不知道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指纹锁变成了密码锁,指纹录入都能成功,但开锁就失败,只好用密码开锁。 ...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指纹锁识别率不高,一些身体不好或年纪大的指纹不清晰就识别不了,最好还是人脸是别的,便宜的才三四 ...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五百多块钱呢,按说也不便宜了啊?

网友:
不要买指纹的,买人脸识别的,好用,我买的270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