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 华为畅享70s手机鸿蒙系统打电话时就显示烦人动画

楼主(2025-07-04):
华为畅享70s手机,预装的鸿蒙4.2.0系统,打电话时就显示动画,设置里面也没有volte高清通话选项,这样如何关闭这个动画?有没有工厂模式什么的,这个动画太烦人了

网友A:
现在打电话好像在响铃期间都会显示动画但是接通后会消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打电话好像在响铃期间都会显示动画但是接通后会消失的。

嗯,说是对方开通了通话视频,你打对方电话就会显示这个

网友:
关闭流量它就没了

网友:
我以前用小米的时候也这样,好像叫什么视频彩铃吧。换了苹果不支持了。清净了。哈哈

网友:
我用红米有时候也有这个,特烦这个.

网友B:
通话设置里面可以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话设置里面可以关闭。。。

现在没有VoLTE这个选项了

网友:
遥遥领先。噢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VoLTE这个选项了

打开通话界面,右上角四个点,设置,高级,你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通话界面,右上角四个点,设置,高级,你会有惊喜。。。

目前是鸿蒙4.2.0系统,按你说的,进入后只有一个选项 “按电源键结束通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话设置里面可以关闭。。。

没有吧,有些人开了视频彩铃打了就这样,只能被动接受,烦人的很...

二○二五年七月五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鸿蒙4.2.0系统,按你说的,进入后只有一个选项 “按电源键结束通话”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吧,有些人开了视频彩铃打了就这样,只能被动接受,烦人的很...

网友:
别的不知道,至少我用的VIVO T1没这功能...

楼主:
嗯,系统不同,后期的取消掉高清通话选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系统不同,后期的取消掉高清通话选项了

我也是4.2系统

楼主:
嗯,那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不知道有没有工厂模式,可以关闭这个高清通话

网友:
开发者选项里面可能有高清通话选项,你看看,那个视频好像是运营商推送的,有些手机可能没有关闭选项,你可以致电你的运营商告知该诉求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