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空调,TCL小满(KFR-35W0331)空压机不启动

楼主(2025-07-04):
我一般不修空调,内机主板倒是修过几台的。外机一共就拆过两次,上一次是三菱重工变频空调,这种定频的还是第一次拆。
我也不知道哪儿坏了,全靠猜的,先从最简单的入手,就是看看电容是不是坏了,结果还真蒙对了,电容降到nF级了,正好几年前打算修家里另一台空调时买的电容还在,换上,好了。
哈哈,结束。

维修过程如下:

拆盖

这个角落里是空压机组件

电容

容量不到2nF了

这是新电容(17年买的,哈哈,比这空调生产日期还早)

确认一下容量,OK

规规矩矩把线接好(端子有点松,用钳子稍微捏一下,不能捏扁了)

电容装回原来的位置

开机,启动了

机身铭牌

网友A:
定频的简单,变频的麻烦

网友B:
下面方形的黑色电容是风扇启动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频的简单,变频的麻烦

变频的我不会修,板子拆下来寄给人家修的。那一堆线都拆了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方形的黑色电容是风扇启动电容吗

可能是,我不太确定,我没仔细研究这个电路。

网友:
圆的是压缩机电容,黑色方块是风机电容。定频结构简单,皮实耐用,如果这两个件换了还不好,那就不用修了,直接下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方形的黑色电容是风扇启动电容吗

是风扇启动电容

网友:
我不修一般空调

网友:
定频的简单 耐用

网友C:
现在空调料子越来越少  单排散热管普遍

网友D:
新电容画佳的  也就4~5年的寿命  平时启动电容 风扇电容多备一两颗

网友E:
定频空调外机就两个电机,一个风扇的一个压缩机的,只要不跑气就好修理,听我亲戚说的,他是修空调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现在空调料子越来越少  单排散热管普遍

据说现在科技领先了,比以前的双排的还省,耗电只有原来的1/4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电容画佳的  也就4~5年的寿命  平时启动电容 风扇电容多备一两颗

我备了一个,用时发现已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据说现在科技领先了,比以前的双排的还省,耗电只有原来的1/4

  冷媒原因 ,今年看见新装机器 基本是 R32  擦

  出口版 多数的 R4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电容画佳的  也就4~5年的寿命  平时启动电容 风扇电容多备一两颗

感谢前辈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频空调外机就两个电机,一个风扇的一个压缩机的,只要不跑气就好修理,听我亲戚说的,他是修空调的 ...

是的,定频的简单

网友:
看维修经验提示,此类故障多一半都是电解电容器的容量问题,换之即好。

网友:
老机器就是不错。还是双排的。现在不多见了

网友:
电容坏了好修,压缩机坏了,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