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卡赫拖地机,电池坏了能不能改个用适配器供电

楼主(2025-07-04):
拖地机不会来,电池坏了,一共7节,能不能改个用适配器供电

网友:
这东西启动功率很高,直接用开关电源带容易保护停机,要么还是换电池,要么配功率很高的开关电源

网友:
里面的吸尘器可能需要大电流,适配器只提供充个电的小电流,无法匹配~用大功率电源可以但是累赘,换掉故障电池尚可。

网友:
配一个大功率有线电源。

网友:
这么多电池,均衡是个问题!

网友:
这7节动力电池放电电流很大的,按普通220V吸尘器功率500W来算,电流工作电流也得10A以上,开机瞬时电流更大,所以没有必要改适配器

网友:
7节动力电池 30V了。一是不好找适配器,二是 按5C放电估算也得10A往上了

网友:
换电池吧,有线电源个头很大不方便

网友:
还是换电池好吧

网友:
配个27v,500w的电源,改下电压,应该能行

网友:
用个开关电源差不多,启动电流太大,适配器带不起来

网友:
挴地心机,带根电源线咋工作啊?还得配电池的,启动电流适配器也保障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