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少见的YSHT 120G SSD固态硬盘

楼主:
设备配的计算机不能启动,经检查是硬盘坏了,新购置了硬盘,这个就拆开看看,外壳金属,有分量

外观

品牌,少见

电路板,正面4颗闪存

反面4颗闪存,一共8颗

主控SM2256K

闪存型号8M2M-K,不知实际是哪种型号

缓存

等有时间重新开卡看看,不过120G有点小,只能做系统盘,没有多大用处

谢谢观看!

网友:
有缓存的现在不多了

网友:
2256主控的开卡工具应该好找

网友:
做工还可以 嘛.不是很差

网友:
这片咋这么黑,字都看不清

网友:
做工、用料一般的很,用是了多长时间?

网友:
这是自己封装的黑片,黑中黑

网友:
固态硬盘寿命不如机械硬盘啊

网友:
寿命不如机械硬盘

网友:
还有缓存啊

网友:
外壳是金属的。

网友:
看起来是一块说走就走的固态硬盘

网友:
看起来像现代20nm黑片

网友:
设备上工控机用的硬盘,质量也太差了吧

网友:
这硬盘是啥牌子的啊。

网友:
没见过这牌子

网友:
好小的板子,我还有个七彩虹的120G,没地方使用,想扔台式机上吧,又没有插口了

网友:
120G,做个系统盘没问题,我的老笔记本,一只机械盘是40G的,如今还用着。

网友:
有缓存还行,120G适合做系统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