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耗电的凯迪仕F1智能门锁

楼主(2025-07-04):
最近发现这个门锁非常耗电,刚买的时候电池能用差不多快一年,现在两个多月就提示低电量了。为了排除电池的问题,又买4节南孚,也是一样,两个多月就没电了。

这是门内部分,8节电池,分两组,平时就接一组

这个不知道是接什么的,那个小孔是重置的

上面那两组就是电池的线,下面从左到右分别是到门外的排线,电机线

板子的反面是wifi模块。

这是门外部分,下面从左到右分别是喇叭,外接应急电源接口,第三个空着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第四个是到门内的排线,右边那个是指纹的排线。

这个应急电源是micro usb接口,为什么要高五线,不是正负就可以了吗?

这是主板下层的触摸面板

现在解锁电流在700多毫安,20秒左右后时进入待机状态,电流是1毫安,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漏电,网上说这个牌子的有漏电的问题,抖音上也有漏电换板子的问题。

刚刚突然想起来了开了wifi,会不会wifi耗电,进入系统菜单把wifi关闭了,标记一下换电池时间,看看待机有没有变长。

不行就改锂电,我看到网上有6v升压模块,想搞一下,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恒定电压输出,如果是的话,会不会不提示低电量,直接就没电了,最好能找个电压从6伏开始,电压随着电池降低的,这样有低电量提示。现在4节干电池,4。8V就报低电量,最好锂电放完,模块输出电压就到4。8V,要不突然没电就惨了。。。

最新更新: 问过客服了,正常待机电流200微安,我们是1000微安,差了整整5倍,不过锁已经过保了,排查出就是门外那块块子有漏电,已经发回厂家询价了。

网友A:
电池盒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
居然不是锂电池供电。。。

网友:
磷酸铁锂2串电压刚好

网友B:
做工看着可以啊,不过这个牌子有点碰瓷凯迪仕。

网友:
挂两块锂电,然后降压供给锁体会不会好些?

网友:
改造吧,充电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开了wifi肯定费电

网友D:
1MA的电流是大了,电池哪里经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盒的质量还可以。

是的,把螺丝拆了,电池盒就可以拿下来了,方便改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看着可以啊,不过这个牌子有点碰瓷凯迪仕。

打错是了,就是凯迪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了wifi肯定费电

wifi就是改名了,已经连不上了,不知道会不会一直在试着联网导致耗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MA的电流是大了,电池哪里经用啊

好像是的,看别人的才150微安

网友:
空间上放锂电池没啥问题

网友:
看你就是wifi耗电

网友:
应该测量开机电流,10秒以后待机,电流是开机的十分之一。很多漏电是开机以后不会待机,跟wifi无关

网友E:
改过升压的,5v就可以,最开始用充电宝主板,充电宝主板会休眠,每次开锁,锁会重新启动,所以又找了个一直输出的5v升压板,用了半年,有一次把自己锁门外了,还好车里有备用钥匙,开锁后查看,不是没电,升压板故障,断电重启下就好了,然后就让我撤了,又换回电池了,。如果改的话,能用交流电,电池做备用最好了,不用担心电池没电问题,要不然电量指示一定要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过升压的,5v就可以,最开始用充电宝主板,充电宝主板会休眠,每次开锁,锁会重新启动,所以又找了个一直 ...

把自已锁门外了,这可得注意了,锁门外事情就有点尴尬了。

网友:
看着还可以,可以把wifi关了再看看电流

网友:
既然已把wifi关闭了,可以再测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