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卡本来同款十档调节 775无刷电机洗车机

楼主(2025-07-04):
买来家里洗空调用的,没调节的水力太大会把空调散热片射歪,网上找了一圈就寥寥两三款带水压调节的,带十档调节的这是唯一一款。

裸机100元,送六功能喷头,拆开给各位大佬评价看看值不值。

电机说是775的,但尺寸不对啊,而且还是塑料泵,用自己原有的三星21700电芯电池实测水能滋5米左右,我看很多洗车机都标称能滋8-10米。

想退了换铝合金泵的,不过选择实在太少了,好像能调压的都是塑料泵的,包括一线品牌威克士的也是。

网友:
100元,再配电池,价钱不低。

网友:
洗空调的话直接用洗车的那种喷头就可以了,没必要买水泵。

网友:
看着不错 不知道耐用不

网友A:
这玩意也没个密封,驱动板碰水就烧了

网友:
成本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也没个密封,驱动板碰水就烧了

是的,板子都没有防水胶

网友:
电器怕水见水会烧坏的,干吹尘不好么?

网友:
水能滋5米已经不错了

网友:
驱动板主控有些三防漆。网上好充电钻无刷驱动,电路板灌封在里面更防水。

网友B:
我也买的这个牌子不过是顶配版,高配应该是金属的

网友C:
做工还可以啊 多少钱?

网友:
主板不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还可以啊 多少钱?

多多劵后正好100,确实如楼上几个大佬所说防水没做好,我拆开时候底部电池连接处有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的这个牌子不过是顶配版,高配应该是金属的

金属泵哪款我也看了不带水压调节,内部好像也没看到防水设计。

网友:
酱油贵过鸡啊。

网友D:
是铜线电机还是铝线电机?。。。。谢谢分享

网友:
这价格很高了,就算用上无刷电机也是太高了

网友:
说到洗车,我家小电驴好久没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铜线电机还是铝线电机?。。。。谢谢分享

应该是铜的,无刷,发热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