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遥控玩具直升机

楼主(2025-07-04):
刷抖音看到广告,然后跳到某东1.99块包邮买的,拆看看。

网友:
怎么控制 一个上一个下吗?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估计只能飞10分钟

网友:
红外玩具遥控直升机

网友:
捡到过,没见过遥控器,也没飞起过,儿童玩具。

网友:
1.99块包邮买的能飞就是好玩具

网友:
这价格能飞就不亏了,炸了我也觉得超值了

网友:
电池,电机都挺小的!!!

网友:
这么小的电池能飞几分钟?。。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直升机不用遥控也可以,开机放在手掌上,自动起飞,离手最高一米自动下降,很乖的!

网友:
90mAh电池好小啊

网友B:
有开关遥控应该好点,不按会下落,单电机4齿轮分动对转螺旋桨。以前自动感应,在太阳光下,不停感应到红外线,一直加动力,直到没电飞丢。

网友:
1.99块的飞机能飞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只能飞10分钟

能飞十分钟已经算不错了,毕竟价格摆在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开关遥控应该好点,不按会下落,单电机4齿轮分动对转螺旋桨。以前自动感应,在太阳光下,不停感应到红外 ...

红外线的肯定飞不远吧?除非碰到助力气流。。。。。。

网友:
2块钱能买到这玩意儿???卧槽,稳赚啊,就那电池你2块钱也买不到啊。我小时候这种遥控飞机得140多块钱呢,那会儿工资才900多元

网友:
比竹蜻蜓要高级一点。

网友:
这个小电池,不知道能不能飞上1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外线的肯定飞不远吧?除非碰到助力气流。。。。。。

只能遥控上下,航向不可控,远了容易飞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