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2个博世手电钻充电器

楼主(2025-07-04):
之前有两个博世的充电钻,都是不要钱的报废品经过简单修理来的。
由于是报废设备,因此只有钻和电池,没有充电器;日常用的时候都是用稳压电源给电池充电。
最近看到有垃圾价出售的博世电钻充电器,于是买了两个回来。
这是第一个,用于镍镉电池充电的充电器,很老的型号,现在镍镉电池的钻基本都没有了。
这个充电器很有意思,支持7.2V-14.4V的多种不同电压档次的电池充电,而且是自动识别的。
购买这个充电器,花费20大洋。

指示灯是一个硕大的绿色LED,边上有指示灯状态的说明

电池插口,带温度检测功能

屁股后面,剪线的,220V输入

铭牌,标记了性能参数

这或许是生产日期

非常友好的拆解结构,4个螺丝一拧,底板就打开了
内部是工频变压器结构,因此体积大,重量沉

变压器参数,看这体积容量大约25VA-30VA左右

电路板靠定位桩定位,模具做到是严丝合缝

内部电路没有其它固定,可以非常容易的取出来

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线,大约0.7mm的样子
1A电流应该没问题。

PCB,上面涂有一层三防漆,看起来崭新如初

一个功率器件,型号TYN208,是个8A 200V的单向可控硅,用作充电控制

一个DIP-16封装的集成电路,只知道是ST(意法半导体)产的
型号未知,是内部编号,不是实际型号

PCB编号

通电测试,变压器空载输出电压AC18.8V
指示灯也亮了,充电器是个好的,一会接上电池试一试

找了一截电源线换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跟着PCB跑了下电路,这是个可控硅充电电路,适合镍镉电池,
难怪要用工频变压器,脉冲电流充镍镉挺合适
但是充电管理电路是个什么型号?晚上有空分析一下。

第二个是锂电钻的充电器,也是剪线的,体积比镍镉充电器小了很多。
适用于10.8V(12V)的锂电池,买这个充电器只花费了10大洋,还包邮!

这个也很好拆,2颗螺丝固定,没其他的了
话说底下标签这里什么都没有,不知道是被撕了,还是就这样?
看起来挺山寨的,但是拆开来发现里面还是有点东西的。

PCB上面的电路,还是ST家的充电管理器,也是不知真实型号,只有内部编号
电路非常简洁,绝大多数都是贴片元件。

线被剪短了,处理起来也简单,
这家伙是DC13.5V输入的,接两根线就完了,
12V的开关电源有一堆,调高点电压,接上应该就能用。

先用稳压电源试试,工作正常,不错,这钱没白花。

插原装电池试试,没问题,指示灯开始闪动了,充电电流1A多

之前拆的时候看见PCB上似乎有识别引脚,心想不是原装的电池不会不给充电吧
于是把自己做的电池插上去试试,发现也可以充,充满也自动停,和原装电池没什么差别。

不过,在测试的时候发现有意思的现象。
这个充电器的充电控制是开关模式的,注意这个“开关”并非开关电源式的DC-DC,
而是控制器通过一个MOS以开关的形式联通电源与电池。
换句话说,这个充电座里面的控制板就是一个开关,电池需要充电,开关闭合,电源适配器和电池直接联通。
电池充满电了,开关断开,电源适配器和电池断开。在控制板上没有DC-DC电路,也没有电流控制电路。
因此,就需要给这个充电座提供电源的适配器具有一定的恒流或限流特性。
如果用不带限流特性的稳压电源直接接入,充电时很有可能产生巨大电流,烧损控制电路。

完,谢谢观赏~~~

网友:
一直在附近找博世锂电充电器   可惜没找到   网上太贵不舍得买

网友A:
第一个充电器与我的一样,由于用于镍镉电池充电,镍镉电池又陶汰,于是在几年前进行了改造,镍镉电池换成了锂电池,充电器仅利用外壳手搓了锂电池充电器,用老旧笔记本电脑的DC15V适配器通过5525插座对充电器供电,几年来充电正常,手电钻使用也正常。

网友:
不错,镍镉一般是恒流加时间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充电器与我的一样,由于用于镍镉电池充电,镍镉电池又陶汰,于是在几年前进行了改造,镍镉电池换成了 ...

里面的电路换的啥的?

网友:
一直不懂变压器的充电好?还是开关电源的充电好?

网友:
充电器,开关电源的省电,重量轻,变压器的体积大,过重,。

网友:
充电器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两个充电器都能用,不是寨货

不错,捡漏成功

网友:
原来是线性电源呀!!!

网友B:
一直搞不懂博世的12伏电池是怎么接的,10.8伏的可以理解,有大婶解释一下吗?

网友:
楼主水平高,分析电路很透彻,学到不少知识,谢谢!

网友:
电路图有点小问题,整流桥符号画反了

网友:
10块钱还包邮,不错啊

网友:
你这是咸鱼买的剪线充电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搞不懂博世的12伏电池是怎么接的,10.8伏的可以理解,有大婶解释一下吗? ...

博士电源10.8V是按三串联锂电池标称值的下限3.6V×3标识的,市面上常见的12.6V是按上限4.2V×3标识的,其实是一码事,充电电锤的18V/21V也是同样道理。

网友:
大品牌大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