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没忍住!也买了个数控系可调电源MCH-K3206D

楼主(2025-07-04):
刷手机无意在多多看到一款数控电源,没忍住七十大洋下手了!到手即拆!

楼主:
怎么图片成九十度了?劳烦兄弟们把显示器转一下吧!

网友:
整机都这么便宜,我都是用升降压模块。

网友:
什么年代了,还用数码管。为什么不上液晶屏?

网友:
不用忍啊!只要自己喜欢数控系可调电源MCH-K3206D 就买啊,要让自己开心、任性!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表来的?
不显示32.00,显示的是032.0
干脆显示0032应该会更好。

网友B:
我蹲了很久都还是要80以上,没有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表来的?
不显示32.00,显示的是032.0
干脆显示0032应该会更好。

有点怪异,前面带0的

网友:
还是忍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蹲了很久都还是要80以上,没有卷啊

不同卖家同款的电源多扔几个到收藏夹里,然后再蹲

网友:
一直好奇这种只有一个数值显示的电源,调压是即时可见的,但调流怎么弄?先短路输出调流后再接入负载?
比如给手机供电,怕烧给调节一个1安的电流,先毛姑姑电流?还是先短路后调准了1A限流后再接入负载?

网友:
我的红米手机也是,拍完照自己转90度了

网友:
这种电源属于开关电源类型的维修电源,理应测试纹波等参数,而测试电压准确度和电流准确度没什么实际参考意义,通常只要是个电源这些最起码的参数是必须要达标的,而纹波系数就不一定了

个人认为做为维修电源使用的话,开关类型的维修电源不是很合适,原因在于其功率冗余不大,抗冲击性并不强。但看其价格70,还是蛮香的,还要什么自行车,脱裤子直接上啦。哈哈哈.......
万一玩坏了直接丢再买一个。当做一次性电源用,能用多久用多久。不错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这价格值了。

网友:
这真的是数控电源吗?那几个旋钮是普通电位器吧?

网友:
再买一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表来的?
不显示32.00,显示的是032.0
干脆显示0032应该会更好。

我还没注意呢!又去看了下万用表确实前面有零! 32V显示00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表来的?
不显示32.00,显示的是032.0
干脆显示0032应该会更好。

反正是怪,也没看明白。

网友:
这价格可以了,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