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FS40-10BR落地扇,故障咨询

楼主(2025-07-04):
此款落地扇已有10年多机器,平时不多用。今天本来是正常使用没问题的,因一时偷懒没从面板上正常关闭。直接关闭插排的开关断电,又立刻打开插排开关通电(此过程风扇叶片仍在转动)

就这么一下,风扇就坏了通电面板没反应叶片也不转了
电路小白,懊悔自己一时偷懒,丢了可以想自修抢救一下。
咨询下大家,大概是什么问题,是启动电容,热熔断器,还电源面板出问题?

网友:
保险丝烧断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A:
把立杆上那个电路图拍清楚一点儿,我怀疑是那个220v输入端保险断了,这个过热保险在电机内部,绑在定子线圈上,拆解很麻烦。这是最难处理的故障。但愿不是它坏了。

网友:
楼上的正解,保险丝烧断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反正是要拆开的,就测一下呗

网友B:
一般是电机线圈的温度保险烧断了,我以前有修过,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75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立杆上那个电路图拍清楚一点儿,我怀疑是那个220v输入端保险断了,这个过热保险在电机内部,绑在定子线圈 ...

谢谢解答,看了一些教程,如果是要拆电机将熔断器拆下,然后两端电路短接?

网友:
电机线圈的温度保险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电机线圈的温度保险烧断了,我以前有修过,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755-1-1.html
...

谢谢,等我的U型螺丝刀到再看看是什么问题,对美的无语,6颗螺丝4颗常规十字剩下两非要用异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立杆上那个电路图拍清楚一点儿,我怀疑是那个220v输入端保险断了,这个过热保险在电机内部,绑在定子线圈 ...

拆开看了,控制面板和电源面板看不出有明显烧毁的情况,电源的熔断测了是正常通的,不懂怎么测电机是否正常

网友:
风扇不是机械开关控制的,是电子电路控制的,估计电路板有零件坏了导致无法工作。

网友:
太麻烦就没有修的必要了,直接换新吧。

网友:
控制面板肯定是阻容降压,看看电容

网友C:
562pn旁边那个保险电阻发热严重

网友:
美的格力真不行,我前两天刚买了一台电风扇,预算有限,看了半天直流变频的要三四百左右最少的要三百左右,美的格力低端的电风扇就是计划报废产品,电风扇就是电机和轴承,低端美的格力图片介绍里对于轴承那里不介绍看图片应该都是轴套。后来我100多块买了某品牌至少图片能看到轴承。我家上一台风扇启动慢我以为电容坏了,市场买了一个换上第二次用就又启动慢了,开机10分钟才能转。我以为买到了假电容又在淘宝买了两个还是没解决问题。怀疑轴套有问题,拆开后发现手都转不动像是锈死的,直接扔了扔之前刮了一下电机线圈居然是铝线,用了很多年了,可见铝线这东西用在小功率电机上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有点维修常识就能判定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562pn旁边那个保险电阻发热严重

大哥还是你牛哇,刚测了这电阻没有阻值,应该是烧了?

网友:
我遇到过另一“大牌风扇”的不启动问题,是降压安规电容失容了,换了一只手上的CBB电容就好了

网友:
先查电源,纯小白不建议动手。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哥还是你牛哇,刚测了这电阻没有阻值,应该是烧了?

服了,刚换新的电阻,一通电就烧了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