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电容

楼主(2025-07-04):
请教一下,这种是不是无极性,电解电容?谢谢!

网友A:
这是cbb电容,比电解电容好一点,启动电容一般都是无极性的。

网友B:
不分正负,照型号买就行了,CBB60-450V/10UF

网友C:
450VAC的意思是 最大耐压 交流450伏,

当然没有极性啊

网友:
好吧,这个叫电风扇.....................

网友D:
这电风扇好大啊,带扇叶的扇子,还用电来驱动,这是电扇;准确的名称是不是叫:轴流风机。

网友:
这叫风机啊

网友:
看第一张电容图片就好奇是个多大的风扇,最后发现是一个轴流风机

网友:
风扇都用10微法的电容,比较少见!

网友:
比一般电风扇电容大多了,估计电机功率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cbb电容,比电解电容好一点,启动电容一般都是无极性的。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分正负,照型号买就行了,CBB60-450V/10UF

谢谢,我看两条线都是黑色,没有区分,估计是不分正负。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VAC的意思是 最大耐压 交流450伏,

当然没有极性啊

哦, 谢谢提醒。

网友:
交流电容,肯定是无极性的了。

网友:
的确是无极性的启动电容器

网友:
这是通风机,买个10μ洗衣机电容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风扇好大啊,带扇叶的扇子,还用电来驱动,这是电扇;准确的名称是不是叫:轴流风机。 ...

车间里大大小小的好多,还有个叶片好几米长的大吊扇,我们都叫风扇,没有深究。

网友E:
这种电容脚金属化聚丙烯高压薄膜电容器,无极性的,一般多用于单相裂相式电机,即需要外接电容才能正常启动工作的单相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容脚金属化聚丙烯高压薄膜电容器,无极性的,一般多用于单相裂相式电机,即需要外接电容才能正常启动 ...

谢谢,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是无极的呀!!!(220V交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