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明纬36V开关电源电路图(RSP-200-36)

楼主(2025-07-04):
手上有一个明纬RSP-200-36电源,想改一下这个电源电压范围,现在可调范围为30到40V,电流为5A,想把范围改到20到50V,抄板也不太会,谁有这个电源的电路可否分享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看看主芯片是什么型号  去找对应电路图  然后对照实物图补充元件参数   可能有局部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主芯片是什么型号  去找对应电路图  然后对照实物图补充元件参数   可能有局部修改 ...

谢谢!现在还只是在看滤波电路,还没有看到后面,感觉后面会很难,所以过来求助的

网友:
这个不是经典的TL494,是带PFC的双管正激方案

网友B:
看芯片是什么型号  ,找对应电路图

网友:
细心理一下,就能把电路图画出来。找来的电路图未必对得上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是什么型号  ,找对应电路图

FAN4800A,今天在看这个芯片的应用电路

网友C:
我这有RSP-320-24的原理图,你的200w pcb板子是在320w板子缩水一部分元件得到的,除了输出电压不同外,基本相同,给你一个参考.
最近手头家元紧张,望理解

补充内容 (2025-7-9 12:04):
@protel9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RSP-320-24的原理图,你的200w pcb板子是在320w板子缩水一部分元件得到的,除了输出电压不同外,基本相 ...

谢谢分享,我画了几天还只搞完初级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RSP-320-24的原理图,你的200w pcb板子是在320w板子缩水一部分元件得到的,除了输出电压不同外,基本相 ...

兄弟,这个是JPG图片格式,不太清晰,有没有PDF,或者是电子版最好

网友:
兄弟,这个款里面的电阻是不是不是3个数字的,这附近背面3条腿的那个应该是431,在4位数字的电阻上并联一个100k可调电阻看一下电压,有可能不是4位数字,10c,2c0都有可能

网友:
光耦初级往负极找,有一根线连接tl431一脚和负极找另外2脚到负极和正极的电阻,修改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这个是JPG图片格式,不太清晰,有没有PDF,或者是电子版最好

没有电子版,将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