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吃货福利:蒜蓉生蚝好吃是好吃,就是开壳太费劲了!

楼主(2025-07-10):
吃货们,他来了他来了,他提着偶的生蚝来了!
为啥选生蚝,你懂的!                                                                    ————其实主要是便宜

开门、收货

常见的乳山生蚝,个头中等吧,比超市的大点

壳子上面这个是不是生蚝仔?

貌似生蚝常见做法就是
1. 生吃,这次就算了,怕拉肚子
2. 还有就是炭烤,家里用天然气烤不好吧
3. 最后就是做蒜蓉生蚝了,这个做法简单,偶有经验
开整,先清洗一下表面

带上手套用螺丝刀撬,怎么第一个这么轻松,难道已经挂了?!

后面的可就费劲了,这货开壳比鲍鱼难搞多了
大都是找不到双壳之间的缝,得先把壳边缘敲掉,露出缝就好办了
过程中还要注意尖锐、锋利的外壳

撬开一点,再用不锈钢小勺子柄伸进去,铲掉闭壳肌后,开壳就轻松了

搞了50几分钟才搞定这10几只,里面还是要仔细冲洗一下,咬到碎壳就悲剧了
一个蒸格摆一半,肉看着还不少

生蚝肉堆上先做好的蒜蓉
PS:蒜蓉具体方法可以参见做鲍鱼的帖子,不同的是这次是用微波炉做的

上锅蒸一刻钟

热气腾腾,伴随香气出锅了

装盘后撒点葱花,看着和大饭店的卖相也差不多嘛

扒拉开蒜蓉,这肥嘟嘟的肉,偶现在看着都流口水

这次的蒜蓉生蚝做得还是不错的,可以打95分,美中不足的这5分就是蒜蓉搞得咸了点
但生蚝开壳真是不好搞,何况偶一边搞一边还得拍照
如果效果不好,下次还选鲍鱼算了

网友A:
哈哈,圆首生蚝了,圆首生蚝了,圆首生蚝了,

网友B:
吃货烧烤必定烧生蚝。

网友C:
鲍鱼,生蚝,生活不错啊

网友:
吃这玩意好像还壮阳。

网友D:
蒜蓉生蚝,生的还是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蒜蓉生蚝,生的还是熟的。

蒜蓉只能生蒜蓉,生不了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蒜蓉只能生蒜蓉,生不了蚝!

网友:
费那劲,那话咋说的?高端的食材只需简单的烹饪,直接蒸5-9分钟,关火再焖5分钟,直接开吃

网友:
先用开水烫一下,开壳就很方便了。

网友:
开生蚝不能硬撬,用一把小刀插到壳里,把瑶柱划断就容易开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圆首生蚝了,圆首生蚝了,圆首生蚝了,

看把人奸给激动得!

网友:
蒜蓉生蚝好吃,好吃,看得我直流口水。

网友:
讲究 还是牌子货

网友:
其实你需要一把合适的生蚝刀加一个斜口钳,先用斜口钳在瑶柱附近的侧面剪个口,然后生蚝刀进去一划就开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斜口钳最好买大号的好用力,生蚝刀买个10块钱左右的就够厚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货烧烤必定烧生蚝。

家里就不搞烧烤了

网友:
不错,广东生蚝烧烤和蒜蓉蒸比较多
我做过一回,不如到酒店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鲍鱼,生蚝,生活不错啊

也就是偶尔打下牙祭

网友:
看着很有食欲呀,尤其这个时候临近吃午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