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都说定频空频耗电,看看我这台18年前的老志高空调耗电量

楼主(2025-07-04):
这是两台2007年生产的小1匹志高空调,晚上同时开的耗电量,三菱压缩机,欢迎用变频空调的来对比,到底1晚上能省多少电?我们晚上大概9点开始开空调,开27度,开到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算每晚两台开10个小时共20小时吧,除去平时用的3-5度电,大概每晚10度电不到,我们这0.59/度,6元1个晚上,每台3元一个晚上,感觉还行。大家感觉怎么样?都晒一晒自家空调每天的耗电量吧!

网友A:
这个没法比的,

定频你看27,气温合适的话,会制冷一会,停一会,也就是忽冷忽热,牺牲的是体验。

变频空调温度快到了,会降低制冷功率,保持温度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波动,所以下某种工况下,变频耗电可能会多,体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法比的,

定频你看27,气温合适的话,会制冷一会,停一会,也就是忽冷忽热,牺牲的是体验。

一会冷一会热没感觉到,就是压缩机启动动静比较大,因为都是卧室的,风口也没正对人吹,有继电器吸合与压缩机启动的声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法比的,

定频你看27,气温合适的话,会制冷一会,停一会,也就是忽冷忽热,牺牲的是体验。

实际感觉是定频更凉快。忽冷忽热才有感觉。变频空调温度基本恒定,身体适应了就没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感觉是定频更凉快。忽冷忽热才有感觉。变频空调温度基本恒定,身体适应了就没感觉了。 ...

是的,都不敢开低了,因为太冷了,冻人

网友C:
两个关键的东西没有:室外气温多少和房间保温能力。我这里,空调在室外气温10几度到20多度,比你这省电百倍不止。就算气温30几度40多,可是拿接近地下车库的隔热极好房间,关好门窗的空调也是很省电的

网友D:
这个质量真好啊

网友:
还有很多变量耶:外界气温,房屋结构及朝向,门/窗及室内陈设,开关门的情况,室内人数.............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电器开着用的电肯定比不开用得多,所以我认为同等条件下变频用电>定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关键的东西没有:室外气温多少和房间保温能力。我这里,空调在室外气温10几度到20多度,比你这省电百倍 ...

单说耗电器都才是重点:房间面积,房间内人数,室外温度,开关门次数等,

从个人感觉看,变频未必省电,重点是温差小体验好。没有具体测试过。

网友:
定频变频只是耗电的一个方面,不是完全因素。以前的空调做工很扎实,比如双排铜管,相同情况下,制冷效果更好。单位会议室里的30多年前的老式日立柜机,如今的制冷效果依然强劲,但启动时的动静相当震撼人心。另一个会议室是后来买的变频柜机,就几乎没什么动静了,不过制冷效果貌似差点意思。变频空调省电纯属理论,如果空调行业继续节省下去,估计变频空调的优点就只剩噪音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关键的东西没有:室外气温多少和房间保温能力。我这里,空调在室外气温10几度到20多度,比你这省电百倍 ...

室外温度29-32度,坐标广东,房间都朝东南,不当西晒,普通商品房,保温能力一般,门窗都关好的,门周围有一定的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关键的东西没有:室外气温多少和房间保温能力。我这里,空调在室外气温10几度到20多度,比你这省电百倍 ...

请拿数据看看,无图无真相

网友:
变频空调一晚上3度电,就是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区别,参考电风扇,交直流大概也是5:3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质量真好啊

所以一直没有换新空调,就冲这个制冷刚刚的,还有他就是不坏

网友:
10个小时5度电,感觉还是比较耗电的(当然室内空间环境和室外温度环境不一样结果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拿数据看看,无图无真相

10几度20几度,还要什么数据,别说是运转不了多少,直接关了都行。室外气温30几度,40多度,地下车库因为隔热温度跟不上,那个凉爽,不要空调也热不到哪里。

网友:
定频空调并不算耗电,就是温度不能恒定,定频空调正常使用二十年的都很正常,变频空调温度恒定,但空调寿命不长,用几年就坏。

网友:
这个是没有对比性的,你外环境温度,保温能力,还有 定频的话  温差比较大

网友:
我的老格力定频大一匹,5月份没开空调电费是112.2(225度),6月份开半个月(晚上八点到早上5点)电费133.8(265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法比的,

定频你看27,气温合适的话,会制冷一会,停一会,也就是忽冷忽热,牺牲的是体验。

我看lz用的是南网但不知道具体地方,如果是两广那定变频不但耗电区别不明显,使用体验差别也不大,这边天气无论定变频都难得停机,除非你把停机温度设得特别高,这样变频机才有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