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莱克斯特智能节电保护控制器

楼主(2025-07-04):
夏天到了,很多人家都开着空调。空调的电源插座安装得要么比较高,要么比较低,而且都是大功率的,插拔比较费劲。所以我们一般就是一直插着,到了秋天天气凉了觉得不会再用的时候才会把插头拔下来。在此期间,即使不常使用空调,空调室内机上的待机灯也是亮着的,随时准备响应遥控器发出的指令。

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空调其实依然在耗电?如果有办法如果长时间不用空调,比如上班人不在家,就彻底把电源关掉,这样岂不是更省电?还真有大聪明做了这样的东西,我在网上淘来的这个就是干这个事情的。

这个的大名就是“莱克斯特智能节电保护控制器”。当然,它不仅能控制空调,还能控制电视机等,长时间不用,但是又不想手动去开关电源的电器。

它的基本原理就是,检测电器的耗电。如果电流降到了一定值,就代表电器处于待机状态。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把电源断掉了。控制器上有红外接收头。当你拿起红外遥控器按下按键,它检测到后就把电器的电源接通,的确很方便。唯一的要求就是这个控制器的待机功率小于电器待机的功率,加个这个装置才有意义。否则,直接让电器待机,没必要这么破费了。

我实测了一下,这个东西的待机功率很小,我的功率计上显示不出来,问了DeepSeek,一般家用1匹的空调待机功率大约3-8W,看来这个设备还是能起到作用的。不过,这个插座的最大电流是10A,插座插头是普通的,那种16A插头的空调不能用。

装置的正面的这个插座,就是插电器的。右边黑红色的罩子,下面有LED灯珠指示状态,有红外接收头接收红外遥控器的红外光。

侧面有两个开关,一个是“扫描”,一个是“模式”,平时都拨到OFF。它能识别大部分的红外遥控器。如果你的遥控器不识别,可以把“扫描”拨到ON,学习你的红外遥控器。或者你有几个红外遥控器,比如电视机的。当你按下电视机的遥控器,也把空调打开了,你也可以用这个功能学习特定的遥控器。当负载电流低于一定值时,电源关闭。如果你的电器负载比较低,被非正常关闭,就把“模式”拨到ON,可以识别待机电流。说明书上说学习了自己的遥控器和电器后,这两个开关保持ON的状态不变。

还有一个神秘盖板,禁止你掀开它,后面再说它的作用。

开关底部就是插头,把这个装置插到电源插座上。装置底部是产品铭牌,可以看看它的参数。

铭牌下面有两个螺丝,旁边明着的一颗螺丝,取下螺丝,剩下的就是卡扣结构,很容易把这个控制器打开了。可以看到这个电路板。

可以看到三爪插头里地线和零线是直接连到顶部的插座上的,插头的火线连在了电路板上,插座的火线则连在板子上的继电器上。

主板上有一颗大个的CBB电容684,它是用来阻容降压的。有一个黑色的继电器,有一颗红外接收管,有两个LED灯珠。还有一根弯曲成蛇型的康铜丝R18串在输出的火线上,用来检测电器电流的。还有一个MINI USB母座,就是前面说的禁止你打开的那个盖板。

板子背面有不少贴片。主控是STC12C5202AD,外部晶振7.3728MHz。有一颗ST2904双运放,负责检测电流。一颗LDO HT7550给MCU供电。

板子电路不复杂。如果你觉得这个功能比较鸡肋,可以改做它用,比如定时风扇。老式风扇只有开关、强度、定时、摇头的功能,可以用它做一个开一会儿停一会儿插座。随便找一个有四个键的红外遥控器,定义4个档位:全关,开1分钟停2分钟,开3分钟停一分钟,全开。电路都不需要改,重新烧录一下程序就可以了。两个LED灯珠用来显示档位。

两个LED灯珠都是红色的,因为要透过深红色的盖板,其它颜色的灯珠显示不出来。左侧的LED接在MCU的P1.6(Pin14)上,右侧的LED接在P1.7(Pin15)上,都是输出低电平点亮。

光耦通过三极管连接在了MCU的P1.5(Pin13)上,光耦的另一侧通过一个NPN三级管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是4脚常开。接法和我们常用的不太一样。继电器是并接在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上的,上电后三极管就导通了,继电器断开,电源无输出。从MCU侧看,输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导致继电器断开,低电平继电器闭合,电源供电。

红外接收管信号经三极管放大,连接在MCU的P1.7(Pin9)上。

两个开关,“模式”连接在MCU的P1.2(Pin12)上,“扫描”连接在P1.1(Pin11)上,OFF端MCU读到低电平,ON端为高电平。

康铜丝的检测信号通过双运放放大,从OUT2端口出来,接到了MCU的P1.0(Pin10)上,大概率是模拟量。整个板子只有这个是需要ADC的,否则就不需要带AD的MCU了。

烧录程序用的P3.0接在USB的D-上,P3.1接在D+上,VCC和GND都接在了USB上。找一个数据线就可以烧录程序了。当然千万不要插在220V交流电上烧录程序,整个电路不是隔离的,会触电的,搞不好把电脑都烧了。

供电部分比较复杂。220V交流电经过电容降压,分成了两组,一组经过LDO给MCU供电,另一组驱动继电器和双运放。对应两个大滤波电容:MCU端是1000uF/25V,另一端是470uF/35V。继电器端电源的GND连接到了LDO端的VIN上。这样的安排应该是为了运放采样方便。两边不共地,所以继电器需要光耦来间接驱动。

最后提一点,STC12C5202AD有2KB的EEPROM,遥控器学习数据可以存在这里。这样掉电之后就不需要再次学习了,那两个开关就可以拨到OFF位置正常使用了。这颗MCU存储太小了,只有2KB,复杂的功能也跑不动,稍有点鸡肋。

以上只是大致跑了一下电路,并不准确。等到具体做的时候才能搞清楚。

网友:
电路都不需要改,重新烧录一下程序就可以了 :普通用户有几个人能做到?

网友:
啥玩意都有卖的

红外遥控空调插座

网友:
不错的东东,现在软关机的电器越来越多,导致白白耗电还加速电器损坏甚至酿成火灾,我朋友的洗衣机就是长期不拔插头,导致主板上供电变压器附近防水胶融化、滤波电容鼓包,洗衣机开机后指示灯乱闪,不能使用,有这个玩意就能避免了。
应该会有16a类型的吧,那就可以直接用在空调上了吧。

网友:
功能新鲜的玩意,或许能节约一些电能。

网友:
现在空调都是单独供电直接拉闸就可以

网友:
少一个开始的按键,不然给电动车充电还蛮好用的

网友:
重新烧录一下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阻容降压,电容的质量很关键

网友:
这个可比pdd上面得节电王复杂多了

网友:
节电王就是个智商税!这款?暂时木鸡啊。。。。。。

网友:
看着还不错,这个可以有。

网友:
家电待机功率又不高,就是个控制电,跟手机头子空载时一样几乎等于没有,指不定还没有这个节电器的功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