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用电风扇电容咨询

楼主(2025-07-04):
今早风扇自己停了,加一档后能用,看来得准备电容了,

咨询,这个电容有1uf,  1.5uf.一般应该是吧,现在没拆,不知道具体多大,
想知道这个电容该怎么买,是必须一样大,还是可以买大些的?
各位请说说

网友A:
肯定还是得拆开看看,最好是一样的,否则会影响电机寿命。

网友B:
还有1.2的,没必要买太大的,1.5uf的即可,多数都是这样的

网友C:
容量高个10%都没问题,考虑到日后衰减及国产电容容量虚标等因素存在

耐压越高越好,即耐压越高寿命越长,价格也越贵,排除某些杂牌虚标的除外

网友D:
我看未必是电容问题,好像电机轴承缺乏润滑油也会这样的。

网友E:
可以买略微大些的,不是必须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还是得拆开看看,最好是一样的,否则会影响电机寿命。

拆了现在没用的了,太热,想有换的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1.2的,没必要买太大的,1.5uf的即可,多数都是这样的

谢谢,就买1.5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高个10%都没问题,考虑到日后衰减及国产电容容量虚标等因素存在

耐压越高越好,即耐压越高寿命越长, ...

要耐压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未必是电容问题,好像电机轴承缺乏润滑油也会这样的。

简单确定,转动灵活,应该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买略微大些的,不是必须一样大。

嗯 买大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容量高个10%都没问题,考虑到日后衰减及国产电容容量虚标等因素存在

耐压越高越好,即耐压越高寿命越长, ...

会不会厂家也考虑到容量虚标呢?比如设计使用1微法,考虑到虚标,就装配了1.2的。现在维修的也考虑到虚标,拆开一看原装的是1.2的,就换成1.5的。等这个1.5的又坏了,下一个维修者一看原来的是1.5的,考虑到虚标,就换成1.8的吧。。。。

网友:
买1.5uf的即可

网友:
现在的电风扇基本轴卡死。电容坏的很少

网友:
比较常用的是1.5uf

网友:
小台扇一般1.2,吊扇一般1.5uf。

网友:
也有可能是轴承缺油导致的摩擦阻力变大。如果是电容问题,错一点可以,错的多容易烧电机。

网友:
拆了再看咯 一般也就1.5uf左右,但要注意安装空位并不一定是完全合适的

楼主:
统一回复下,就打算1.5的了,电压有450和500,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下,就打算1.5的了,电压有450和500,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谢谢大家

这个电容可以考虑用安规电容去替换,市面上普通风扇塑胶电容很容易在使用中容量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