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头空载电压5.4v正常吗?

楼主(2025-07-04):
友友们,我买了3个手机充电头,外观型号都一样,都是输出5V 2A,只是由3个不同的代工厂家生产(航嘉、宏达、比亚迪)。

我用 USB 测试仪测试了一下它们的输出电压,
发现一个现象:
1,空载的时候,有两个充电头的电压大约是5.05V(航嘉、宏达),而另一个是5.4V(比亚迪)。

2,然后我用同一个手机给它们充电,发现这3个充电头的输出电压会都趋近于5.3v(前2个升高到5.27,后1个降低到5.32)

我想问:
那个空载5.4V的比亚迪充电头正常吗?如果手机充满电后,它会不会又重新升高回到5.4v,伤手机啊?

网友:
比亚迪那个电压略有点高,带载如果不超过5.5v一般没事,手机的充电管理都可以摆平。另外两个充电头带载后电压升高,应该是有线损补偿。

网友:
高底一点都正常吧。

网友:
现在手机都支持高电压充电了,不像以前老手机都卡在5V左右,即使直通12V以内的电压多数手机都能扛得住,但没握手协议不建议直通高压。

网友:
都正常,晚上睡觉用这个充手机很好

网友:
高那么几伏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正常,就算电压不降低,这电压到手机内部,根据就没有5.4了

网友:
不太正常,通常在4.9-5.3以内,超过5.3的都不多,5.0几最多,5.2左右的通常是自带调压补偿的头子,这种头子空载电压往往不高,就4.9或5.0几,但接了负载后,电流超过1A就开始抬电压,稳定在5.2v左右,以弥补大电流造成的压降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