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晒几个电机,理发电机更换

楼主(2025-07-04):
剃胡子的家厮坏了,找了几个电机换,原来的3V,现在的1.5V,18650电池,没空间加降压
转速太快,很快应该报废,想DIY下,还没合适的道具

网友A:
换个思路,看电源能不能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思路,看电源能不能外置。

想过,它那个头子的固定方式是死的,头子和电机位置基本不能动,没3V的合适电机,只有1.5的,开关在后面,外置要取消开关,不方便用。要有个电池桶也可以装2节1.2V,但容量小。装18650没位置装降压。
换外壳没合适的

网友B:
3V改1.5V换向器都扛不住

网友C:
换18650的锂电池为镍镉电池,电压、空间就都有了。

网友D:
其实把换向器换过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改1.5V换向器都扛不住

是啊,现在威力无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18650的锂电池为镍镉电池,电压、空间就都有了。

要个电池桶,没合适的,有的话有两节短1.2V的电池

网友E:
不实际呀,不如淘个二手的。

网友F:
拍照时多定一会让他聚焦,这样拍出来的照片就清晰了

网友G:
这种电机就叫直流微特电机吧,如何判断电机的工作电压是几伏的?
请不吝赐教

哪位大神有datasheet,请传上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把换向器换过去就可以了

这个不好换,位置,间隙,配合都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实际呀,不如淘个二手的。

新的才几块钱,这不折腾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拍照时多定一会让他聚焦,这样拍出来的照片就清晰了

谢谢 提醒 懶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电机就叫直流微特电机吧,如何判断电机的工作电压是几伏的?
请不吝赐教

这个一般上面有标,还有自己拆的知道

网友H:
托个尾巴,外接1.5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托个尾巴,外接1.5伏。

这样使用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个电池桶,没合适的,有的话有两节短1.2V的电池

可以网购,只用材料备仓搞不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