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NFC是啥?劈开一个标NFC的小盒子,里面挺复杂

楼主(2025-07-04):
一个连着很多线的小盒子,仔细看上面有NFC字样,不知干嘛用的

底面是双面泡棉胶贴,可能是黏在哪里的吧?,正面小盖子敲下来露出里铁片样子

壁纸刀劈开盒子,里面一块pcb,上面有2只多脚螃蟹、电容、电阻、晶振、继电器、压电凤鸣片等~蛮复杂,不知干嘛用的

网友:
多了个NFC感应线圈,,这算是NFC开关?电动车NFC锁?

网友:
电动车防盗器之类的吧

网友:
有个继电器,NFC碰一下接通电路?

网友:
淘宝一扫,一目了然。

网友A:
那个蓝色的像电容的东西感觉是个震动开关,应该就是个震动报警器之类的。

网友:
多半是电瓶车的nfc钥匙识别控制器

网友:
猜测    感应开关+报警,改装电瓶车钥匙锁的无钥匙模块?

网友B:
神奇了,我之前折腾的NFC电动车开关锁刚坏,准备再买一套蓝牙版的,结果一直没遇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蓝色的像电容的东西感觉是个震动开关,应该就是个震动报警器之类的。 ...

有的电动自行车,碰一下就吱嘎乱叫,就是这东西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奇了,我之前折腾的NFC电动车开关锁刚坏,准备再买一套蓝牙版的,结果一直没遇到合适的。。 ...

你的东西跟这个一样的吗?难道这是你扔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东西跟这个一样的吗?难道这是你扔掉的?

不一样,我的那个被我修坏了,寄回去后修了没修好,估计内置的程序芯片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电动自行车,碰一下就吱嘎乱叫,就是这东西的功能?

这个应该是NFC启停含报警器功能的设备。

网友:
好像是电动车感应报警器

网友:
感应报警器

网友:
还能发声的压电陶瓷

网友:
看着像电动车报警器

网友:
上个月在某多多十块钱买了一个,带2张卡。我那个成本更低,没有继电器,应该是用MOS开控制通断的。我给接到我的三轮车上,用手机复制了附带的NFC卡,这样就不用拿钥匙了,骑车都是刷手机,目前来说非常好用。就看能用多久了。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啊